天天带着这个工具试电笔,你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它的一切!

楼主(2020-06-08):
天天带着这个工具试电笔,你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它的一切!

试电笔由笔尖金属探头、电阻、氖管、笔身、观察孔、弹簧和笔尾的金属体组成。当试电笔测试带电体时,只要带电体、电笔、人体、大地构成通路,并且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超过一定数值(例如60伏),试电笔之中的氖管就会发光,这就告诉人们,被测物体带电,并且超过了一定的电压强度。

使用试电笔时,人手接触电笔的部位一定在试电笔顶端的金属,而绝对不是试电笔前端的金属探头。使用试电笔要使氖管观察孔背光,以便看清它测出的带电体带电时发出的红光。正确的握姿一般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去触摸顶端金属,用笔尖去接触测试点,并同时观察氖管是否发光。试电笔的使用方法极为重要,握试电笔也有一定的规则。告诉人们使用试电笔时怎样是正确的,怎样是错误的。用错误的握笔方法去测试带电体,会造成触电事故,因此必须特别留心。

正确使用方法如下:

数显电笔的正确使用方式

该新型测电笔适用于直接检测12v~250v的交直流电压,和间接检测交流电的零线、相线和断点,还可测量不带电导体的通断。读数直观,功能齐全,价格便宜。遗憾的是网上没有一篇详细而准确的说明,甚至厂家也不附带说明书或者语焉不详,故本人撰写此文,以方便我们普通消费者。

数显试电笔使用方法:

一、按钮说明:

A键 “DIRECT”:为直接测量键(离液晶屏较远),也就是用电笔金属前端(简称批头)直接接触线路时,请按此按钮;

B键 “INDUCTANCE”:为感应/断点测量键(离液晶屏较近),也就是用批头感应(注意是感应,而不是直接接触)线路时,请按此按钮。

不管电笔上文字如何印刷,通常而言,离液晶屏较远的为 直接测量健,离液晶屏较近的为感应/断点测量键。若不是这样布局,则表明为山寨或劣质产品,为了您的安全着想,不建议购买。

二、直接检测:

1. 轻触 直接测量(DIRECT)键,测电笔金属前端直接接触被检测物:
1.1 最后数字为所测电压值(本测电笔分12V、36V、55V、110V、220V五段电压值,通常 ≤36V 的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1.2 未到高段显示值70%时,显示低段值;
1.3. 测量非对地的直流电时,应手碰另一极(如正极或负极)。
2. 电笔直接接触到火线时,无论手有没有碰到任一测量键,指示灯都会立刻亮起:
2.1 手没碰到任一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2V ,此数值不准;
2.2 手碰到 感应/断点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10V ,此数值不准;
2.3 手碰到 直接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220V,此数值准确;
2.4 综上所述,在手没有碰到任一测量键的情况下,一旦指示灯亮起,就表明有交流电的火线 220V ,切记切记!
3. 手碰到 直接测量键时,电笔直接接触人体、火线、零线、地线、金属等导电物体时,指示灯都可能会亮起,此时实际电压以读数为准,若无读数则表明无电压。
4. 手碰到 感应/断点测量键时,电笔直接接触被检测物时,有两种情况:
4.1 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10V ,就表明有交流电的火线 220V ,切记切记!
4.2 指示灯不亮,但出现“高压符号”,请参见 “三、间接检测” 中的 1,2 两点。

试电笔除了测量物体是否带电以外,还具备那些功能。

1、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同相还是异相。

其具体的测量方法是:站在一个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两手分别拿一支试电笔,然后在待测的两根导线上进行测试,如果两支试电笔发光很亮,那么证明这两根导线是异相,否则则证明是同相。

2、可以辫别交流电和直流电。

在测试时如果电笔氖管中的两个极(管的两端)都发光,则是交流电。如果两个极只有一个极发光,则是直流电。

3、 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

接在直流电路上测试,氖管发亮的一极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4、 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

在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中,可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系统中的正极或负极,如果试电笔氖管不亮,则没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则说明的接地存在。其发亮如在笔尖一端,这说明正极接地。如发亮在手指一端,则是负极接地。但带接地监察继电器者不在此限。

现场有人不是喜欢聚一块吹牛逼么,有的人爱抬杠,如果你仅仅知道上面那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问的问题你不一定答得上来,比如:

1,氖管为什么会发光?2,既然使用试电笔的时候有电流流过人体,人为啥不触电吗?3,事实上穿绝缘鞋也能使试电笔亮,但不是把人和大地的通路断开了吗,为啥还亮?
第一个问题:氖管是装有两个电极的小玻璃管,管内充有低压氖气。氖气特性是,承受足够高的一定电压时气体会发生电离,,气体中产生自由电荷,自由电荷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电离时伴生辉光。

所以当氖管的两极间电压增大到一定值时(称作起辉电压,一般在60—90伏)管内气体导电,发生美丽的辉光放电现象。辉光放电的特点是电流小,温度不高,在正常辉光放电时,其电压不随电流变化。一句话总结,氖管发光是氖气在高电压下发生的气体电离放电现象。

第二个问题:不触电的原因是电流太小。肯定会有人追问,到底多小呢,人体可是连几个毫安的电流就能感觉到了。那么到底有多小呢?下面来算算看。当人使用测电笔时,电源的火线同笔尖接触,假设与地面接触良好,则火线和测电笔内部的电阻、氖管、人体和大地构成串联电路。测电笔中的电阻一般在1兆欧左右,人体电阻一般在1千欧左右,氖管的起辉电压U0取80伏,电源电压取220伏,由此可以计算(220-80)/(1000000+1000)=0.14毫安。而人能感觉到的电流在1毫安以上,引起触电的电流在10毫安以上,均远远大于0.14毫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使用测电笔时电流通过了人体,但因电流太弱,所以人根本感觉不到,更无法引起触电。

第三个问题:穿绝缘鞋也能看到氖管发光,虽然绝缘鞋隔离了人体和大地,其实通路仍然是存在的。因为人体和大地之间,等效于存在一个分布电容(离地面近时大概数百皮法)。在交流电电路中,电容和电阻一样,是可以通过电流的。人体和大地之间的这个微小的分布电容对50赫兹交流电虽然产生很大阻碍作用,但仍然能使回路中产生几十微安左右的电流(计算方法同第二个问题中的方法,电容的容抗1/wc自己可以算),从而使氖管发光,当然如果人在远离地面和墙壁的空中去测试,由于人与大地的分布电容很小,容抗很大,测电笔中的氖管就可能不会发光了。

楼主:
试电笔由笔尖金属探头、电阻、氖管、笔身、观察孔、弹簧和笔尾的金属体组成。当试电笔测试带电体时,只要带电体、电笔、人体、大地构成通路,并且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超过一定数值(例如60伏),试电笔之中的氖管就会发光,这就告诉人们,被测物体带电,并且超过了一定的电压强度。

使用试电笔时,人手接触电笔的部位一定在试电笔顶端的金属,而绝对不是试电笔前端的金属探头。使用试电笔要使氖管观察孔背光,以便看清它测出的带电体带电时发出的红光。正确的握姿一般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去触摸顶端金属,用笔尖去接触测试点,并同时观察氖管是否发光。试电笔的使用方法极为重要,握试电笔也有一定的规则。告诉人们使用试电笔时怎样是正确的,怎样是错误的。用错误的握笔方法去测试带电体,会造成触电事故,因此必须特别留心。

正确使用方法如下:

数显电笔的正确使用方式

该新型测电笔适用于直接检测12v~250v的交直流电压,和间接检测交流电的零线、相线和断点,还可测量不带电导体的通断。读数直观,功能齐全,价格便宜。遗憾的是网上没有一篇详细而准确的说明,甚至厂家也不附带说明书或者语焉不详,故本人撰写此文,以方便我们普通消费者。

数显试电笔使用方法:

一、按钮说明:

A键 “DIRECT”:为直接测量键(离液晶屏较远),也就是用电笔金属前端(简称批头)直接接触线路时,请按此按钮;

B键 “INDUCTANCE”:为感应/断点测量键(离液晶屏较近),也就是用批头感应(注意是感应,而不是直接接触)线路时,请按此按钮。

不管电笔上文字如何印刷,通常而言,离液晶屏较远的为 直接测量健,离液晶屏较近的为感应/断点测量键。若不是这样布局,则表明为山寨或劣质产品,为了您的安全着想,不建议购买。

二、直接检测:

1. 轻触 直接测量(DIRECT)键,测电笔金属前端直接接触被检测物:
1.1 最后数字为所测电压值(本测电笔分12V、36V、55V、110V、220V五段电压值,通常 ≤36V 的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1.2 未到高段显示值70%时,显示低段值;
1.3. 测量非对地的直流电时,应手碰另一极(如正极或负极)。
2. 电笔直接接触到火线时,无论手有没有碰到任一测量键,指示灯都会立刻亮起:
2.1 手没碰到任一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2V ,此数值不准;
2.2 手碰到 感应/断点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10V ,此数值不准;
2.3 手碰到 直接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220V,此数值准确;
2.4 综上所述,在手没有碰到任一测量键的情况下,一旦指示灯亮起,就表明有交流电的火线 220V ,切记切记!
3. 手碰到 直接测量键时,电笔直接接触人体、火线、零线、地线、金属等导电物体时,指示灯都可能会亮起,此时实际电压以读数为准,若无读数则表明无电压。
4. 手碰到 感应/断点测量键时,电笔直接接触被检测物时,有两种情况:
4.1 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10V ,就表明有交流电的火线 220V ,切记切记!
4.2 指示灯不亮,但出现“高压符号”,请参见 “三、间接检测” 中的 1,2 两点。

试电笔除了测量物体是否带电以外,还具备那些功能。

1、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同相还是异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