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解答

楼主(2020-06-08):
EV5000软件新建工程后系统自带的窗口分别有什么作用,可以删掉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国产尖端品牌步科的软件

系统自带的窗口最好不要删掉和改动,特别是新用户,因为每个窗口都有它特定的作用

窗口的含义如下:

窗口0:默认初始窗口(Frame 0),可以用来编辑第一幅页面。

窗口1:公共窗口(Common Window),在公共窗口里面有两个直接窗口元件用来弹出系统自带的数字键盘,并且在公共窗口里的所有元件在工程里的任意一个窗口都有效。

窗口2:快选窗口(Fast Selection),用来弹出任务栏的,用户可以在该窗口里放置换页按钮。

系统自带窗口里还包含以下窗口

数字键盘(NUM Keyboard)

字符键盘(ASCII Keyboard)

十六进制键盘(HEX Keyboard)

操作员确认窗口(Confirm Action Window):该窗口是配合控制元件里的【控制设置】属性页里【操作员确认】来使用的。

文件列表窗口(File List window):只适用于带U盘或者SD卡的HMI。用来作为U盘或者SD卡和HMI之间的文件拷贝。

密码输入窗口(Password Window):只适用于带U盘或者SD卡的HMI。当从HMI上拷贝文件到U盘或者SD卡的时候输入密码。

如果要修改自带窗口的属性:进去【HMI属性】里的【触摸屏扩展属性】,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国产尖端品牌步科的软件系统自带的窗口最好不要...

多谢大神解答,非常全面

网友B(2020-09-02):
 进来逛逛,学习学习

网友C:
 进来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D:
大神解答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