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6-08):
数控机床主轴常见的故障以及解决方法

1.不带变频的主轴不转

故障原因以及处理方法:

1)机械传动故障引起:检查皮带传动有无断裂或机床是否挂了空挡。

2)供给主轴的三相电源缺相或反相:检查电源,调换任两条电源线。

3)电路连接错误:认真参阅电路连接手册,确保连线正确。

4)系统无相应的主轴控制信号输出:用万用表测量系统信号输出端,若无主轴控制信号输出,则需更换相关IC元器件或送厂维修。

5)系统有相应的主轴控制信号输出,但电源供给线路及控制信号输出线路存在断路或是元器件损坏:用万用表检查系统与主轴电机之间的电源供给回路,信号控制回路是否存在断路;是否存在断路;各连线间的触点是否接触不良;交流接触器,直流继电器是否有损坏;检查热继电器是否过流;检查保险管是否烧毁等。

2.带变频器的主轴不转

故障原因以及处理方法:

1)机械传动故障引起:检查皮带传动有无断裂或机床是否挂了空挡。

2)供给主轴的三相电源缺相:检查电源,调换任两条电源线。

3)数控系统的变频器控制参数未打开:查阅系统说明书,了解变频参数并更改。

4)系统与变频器的线路连接错误:查阅系统与变频器的连线说明书,确保连线正确。

5)模拟电压输出不正常:用万用表检查系统输出的模拟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模拟电压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或接触不良,变频器接收的模拟电压是否匹配。

6)强电控制部分断路或元器件损坏:检查主轴供电这一线路各触点连接是否可靠,线路有否断路,直流继电器是否损坏,保险管是否烧坏。

7)变频器参数未调好:变频器内含有控制方式选择,分为变频器面板控制主轴方式,NC系统控制主轴方式等,若不选择NC系统控制方式,则无法用系统控制主轴,修改这一参数;检查相关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3.不带变频的换档主轴转速不受控

故障原因处理方法:

1)系统无S01-S04的控制信号输出:检查系统有无换档控制信号输出。若无,则为系统故障,更换IC或送厂维修。

2)连接线路故障:若系统有换档控制信号输出,则检查各连接线路是否存在断路或接触不良,检查直流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

3)主轴电机损坏或短路:检查主轴电机。

4)机械未挂档:挂好档位。

4.主轴无制动

故障原因处理方法:

1)制动电路异常或强电元器件损坏:检查桥堆,熔断器,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检查强电回路是否断路。

2)制动时间不够长:调整系统或变频器的制动时间参数。

3)系统无制动信号输出:更换内部元器件或送厂维修。

4)变频器控制参数未调好:查阅变频器使用说明书,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

5.主轴启动后立即停止

故障原因处理方法:

1)系统输出脉冲时间不够:调整系统的M代码输出时间。

2)变频器处于点动状态:参阅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设置好参数。

3)主轴线路的控制元器件损坏:检查电路上的各触点接触是否良好,检查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造成触头不自锁。

4)主轴电机短路,造成热继电器保护:查找短路原因,使热继电器复位。

5)主轴控制回路没有带自锁电路,而把参数设置为脉冲信号输出,使主轴不能正常运转:将系统控制主轴的启停参数改为电平控制方式。

6.主轴转动不能停止

故障原因处理方法:

交流接触器或直流继电器损坏,长时间吸合,无法控制:更换交流接触器或直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