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电机抱闸控制逻辑是放在变频器上好还是放在PLC中好?

楼主(2020-06-08):
项目中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有的时候会用到电机抱闸功能(特别是在提升机构中),进而在设计时会有控制电机抱闸的功能是通过变频器单独控制?还是通过PLC进行综合控制的这种疑惑?因为有的变频器本身是有自己单独的抱闸功能的,类似的问题大家在实际应用中都是如何设计解决的的呢,二种模式的电机抱闸控制有何利弊,就此话题,欢迎大家交流探讨。

讨论福利:有效参与讨论 用户均可获得50论坛积分

网友A:
关键设备另外加装位置传感器检测位置控制刹车为佳,发现电机与要求方向不对迅速制动检修

网友B:
其实有专门抱闸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再通过PLC有点画蛇添足了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人家G系列变频器本身就专门有适合起升机构用的变频器,抱闸做的已经很可以啦,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任何一款变频器都有能耗制动功能,可以设置自由停车,也可以设置制动,还可以设置注入直流制动。根据机械要求的速度曲线设置,与PLC无关。

负载是垂直运动的,存在机械势能,必须设置制动停车,还要设置先制动后启动方式。有些特殊要求的机械,还要增加机械制动抱闸。

网友D:
个人习惯,喜欢在PLC控制私服或者变频器的抱闸

网友E:
直接使用变频器自带的报闸功能简单易实现,用plc控制更灵活,比如检修时电机停转,需要强制抱闸打开时可以使用。

网友F:
如果变频器自带抱闸功能,那就最好变频器控制,毕竟间接控制不如直接控制来得快

网友G:
抱闸控制还是尽量让变频器来做,除非有特殊的功能需求而所用的变频器上又不好实现或功能有限。

网友H:
还是用变频器自带的吧,刹车时间都可以调整

网友C:
以上几位为什么都说“抱闸”?变频器自身功能是能耗制动(大容量电机,频繁起、制动也可以另外加能量反馈制动),抱闸是指在传动结构上的机械制动。

在机械有特殊要求时才加抱闸,比如吊车。控制抱闸不一定要变频器或PLC实现。

网友B:
回复内容:其实说的意思是控制电机制动器的信号是变频器直接给好,还是通过PLC进行综合控制好

引用 网友C:
以上几位为什么都说“抱闸”?变频器自身功能是能耗制动(...

网友B:
我们之前的例子,做冶金行业,起升机构对电机抱闸要求很严格,最早放在PLC里控制,调来调去怎么也不好用,后来还是改在变频器里了。

网友I:
抱乍控制逻辑啊个人觉得plc程序来做比较好,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修改安全互锁,比较方便。

网友J:
本人从事橡胶机械行业,所用的抱闸基本上是为安全考虑,基本上都是PLC控制,而且是急停情况下才会启动抱闸。

网友K:
我们使用的sew电机抱闸都有抱闸模块来控制,抱闸模块的信号则来自变频器,变频器本身就有简单的逻辑控制功能,由它来控制的电机带的抱闸自然还是它自己来下命令更好一些,也免去了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时间,当检修时也可以手动用24v直流来短接抱闸模块使抱闸动作,所以直接由变频器控制更好些

网友L:
根据自己实际需要,放在变频器里或者PLC控制都一样!

网友M:
最好还是变频器来控制,因为报闸控制最有效的话适合变频器配合着使用,效果最好。

网友N:
放在变频器上

网友O:
个人偏向于在变频器,拿西门子来说,通过功能块自由度更大,也更直接。如在减速停机时低于多少2hz抱闸,到plc转一手就麻烦了

网友P:
双保险是必须的。

网友Q:
变频器控制报闸好,安全可靠

网友R:
PLC先控不可以吗?

网友S:
变频器控制抱闸稳定。

网友T:
其实哪种都可以,根据需要,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U:
变频器控制抱闸比较稳定

网友V:
个人觉得用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好些,毕竟少了间接步骤。

网友W:
变频器本身执行更合理;

1、完成的煞车动作时序变频器一般都有对应参数设定,也就是说可以完成动作时序问题;

2、PLC最简单的方法,因该是采集变频器的煞车输出信号,输出点控制刹车继电器动作(动作时序原始信号源自变频器),多过度或者说经PLC绕一圈;

3、采集其它变频器信号,来自行完成控制,无疑需要更多的输入点,采集更多信号,设置更多的参数;特别是异步电机这种低转速下控制不容易,风险更大;

网友X:
变频器如果带有抱闸功能是最好的,免除了PLC在控制的麻烦!经济实惠!

网友Y:
最好是变频器直接控制抱闸,最简单,如果觉得还是不行的话,就增加上PLC控制,那就需要多增加I/O模块!在大工程上,PLC需要的模块越多越有隐患,所以建议在变频器上直接控制最好!

网友Z:
以变频器直接抱闸为主吧。也可以PLC采用冗余设计抱闸。毕竟起重机械对安全要求甚高!

如果一旦变频器自身抱闸失灵,PLC可以检测信号,采取立即抱闸处理!

网友AA:
直接用自带的抱闸控制功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为了单独控制或者检修方便,可以外接出来用PLC控制,这样的自由度会大些。这也得看应用场合和需求。

网友AB:
步进电机有自带抱闸的,在垂直运动的机构中就要用自带抱闸的,否则PLC控制停止时是刹不住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最好是变频器直接控制抱闸,最简单,如果觉得还是不行的话...

支持这种控制方式安全可靠快捷实用又专业。

网友AD:
变频器和伺服自带抱闸功能的肯定是优先使用自带的功能,不但省IO点而且抱闸相应更快。PLC的抱闸处理不好很容易刹车延迟导致抱不住。

网友AE:
电机制动以及抱闸,有自带控制软件的肯定由其自行控制最好,PLC程序直接控制的话,很容易出故障和安全隐患;但是PLC才是整个设备的控制中枢,为了安全,也必须增加I/O去确认电机所在行程,一般是起始、结束以及上下行程警戒点。

网友AF:
如果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就用变频器控制抱闸,如果没有就只能用PLC了,PLC与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输出力矩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即可松开抱闸

网友AG:
上面的大神很多  经验满满

网友AH:
带抱闸功能的变频器还是用变频器本身功能。用于提升机构安全性要保障,PLC控制匹配不好容易频繁报警。

网友AI:
bb2.PNGSEW 和西门子都有自带抱闸控制的功能,通过变频器软件可以进行相关设定,比较灵活

网友AJ:
放在变频器上安全,放在PLC上简单

网友AK:
我好想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也行可能应用环境不一样吧

网友AL(2020-07-17):
和PLC无关,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本话题至此结束讨论了哈,奖励明细如下:

用户昵称奖励
乖乖小笨熊50积分
AC米兰50积分
李纯绪50积分
固囚囿团50积分
zhangrenhai5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50积分
ozoner50积分
xiaobing6650积分
云茜50积分
happyfeilv50积分
忠实小男仆50积分
知府50积分
苦海_150积分
辉常了得50积分
xiaoloutingy50积分
linwf11950积分
折戟沉沙铁未销50积分
早起的小鸟50积分
fan凡50积分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50积分
slj66850积分
风之哀伤50积分
Smile-lyc50积分
watermelon12350积分
问学_2350积分
森纳90950积分
alame50积分
三胖不胖50积分
VIPBEETLE50积分
gwb010150积分
213255tony50积分
Empty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