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导致伺服电机无法正常运作的技术要点

楼主(2020-06-08):
伺服电机可应用在是火花机、机械手、精确的机器等。可同时配置2500P/R高分析度的标准编码器及测速器,更能加配减速箱、令机械设备带来可靠的准确性及高扭力。 调速性好,单位重量和体积下,输出功率最高,大于交流电机,更远远超过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是可以维修的,伺服电机的维修可以说是相对复杂的,但伺服电机因为长期连续不断使用或者使用者操作不当,会经常发生电机故障。伺服电机的维修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小编收集了伺服电机发生的10种常见的故障问题的维修方法,供大家学习借鉴。

一、伺服电机维修转矩降低现象

伺服电机从额定堵转转矩到高速运转时,发现转矩会突然降低,这时因为电动机绕组的散热损坏和机械部分发热引起的。高速时,电动机温升变大,因此,正确使用伺服电机前一定要对电机的负载进行验算。

二、伺服电机维修位置误差现象

当伺服轴运动超过位置允差范围时(KNDSD100出厂标准设置PA17:400,位置超差检测范围),伺服驱动器就会出现“4”号位置超差报警。主要原因有:系统设定的允差范围小;伺服系统增益设置不当;位置检测装置有污染;进给传动链累计误差过大等。

三、伺服电机维修不转现象

数控系统到伺服驱动器除了联结脉冲 方向信号外,还有使能控制信号,一般为DC 24V继电器线圈电压。伺服电动机不转,常用诊断方法有:检查数控系统是否有脉冲信号输出;检查使能信号是否接通;通过液晶屏观测系统输入/出状态是否满足进给轴的起动条件;对带电磁制动器的伺服电动机确认制动已经打开;驱动器有故障;伺服电动机有故障;伺服电动机和滚珠丝杠联结联轴节失效或键脱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