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报警F300024

楼主(2020-06-08):
负载是风机  15KW  在减速时一直就有警告 A30002  长时间减速 就报错  F30024

没有配置制动电阻

网友A:
看看手册故障代码排查

网友B:
首先检查输入电压,一般变频器可承受460V 三相相电压,输入电压没问题,则一般为减速或停止过程中的再生过电压,可增加制动电阻消耗再生电压,详细理论原因如下:

产生再生过电压主要有以下原因:当大GD2(飞轮力矩)负载减速时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过短;电机受外力影响(风机、牵伸机)或位能负载(电梯、起重机)下放。由于这些原因,使电机实际转速高于变频器的指令转速,也就是说,电机转子转速超过了同步转速,这时电机的转差率为负,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方向与电动机状态时相反,其产生的电磁转矩为阻碍旋转方向的制动转矩。所以电动机实际上处于发电状态,负载的动能被“再生”成为电能。再生能量经逆变部续流二极管对变频器直流储能电容器充电,使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这就是再生过电压。因再生过电压的过程中产生的转矩与原转矩相反,为制动转矩,因此再生过电压的过程也就是再生制动的过程。换句话说,消除了再生能量,也就提高了制动转矩。如果再生能量不大,因变频器与电机本身具有20%的再生制动能力,这部分电能将被变频器及电机消耗掉。若这部分能量超过了变频器与电机的消耗能力,直流回路的电容将被过充电,变频器的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使运行停止。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将这部分能量及时的处理掉,同时也提高了制动转矩,这就是再生制动的目的。

网友B:
再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减速时间 延长,加速时间可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输入电压,一般变频器可承受460V 三相相电压...

网友D:
减速时间加长  如果  工艺要求到不到  必须要 快速 降速的话 就只能加刹车电阻了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