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输入点

楼主(2020-06-08):
请教s7-200cn  PLC 怎么改输入/输出点    谢谢

网友A:
上图来。。截屏看看

 PLC输出 改什么。。。 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来。。截屏看看 PLC输出 改什么。。。 还是。、、、

我想把输入I0.5改成I0.6   I0.6是备用点       输出Q3.4改成Q3.5    请教怎么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