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力试验机中尤为重要的三个数据值的分析

楼主(2020-06-09):
拉力试验机适用于测定各种材料在拉伸、压缩、弯曲、剪切、撕裂、剥离、穿刺等状态下的力学性能及有关物理参数,做剥离测试时,单次试验,可手动取10点统计,并自动计算平均值,最多可储存20组。

产品特点:

1.自动计算试样的延伸率、测试力的平均值及拉伸、剪切、穿刺等强度,可显示多条曲线图;

2.具有微机、电脑两个完全独立的控制系统,以满足更多客户需求,操作更灵活。

标配附件:

1.一年保修书及中文操作说明书各一份;

2.随机赠送标准拉力夹具一组(其他夹具选购);

3.高精度负荷传感器一只;

4.拉力试验机专用测试软件一套;

5.微型打印机一只(可打印测试报告)。

安全装置:

1.行程保护:设为上、下限位保护开头,防止超过预设行程;

2.力量保护:系统可设定最大力值,防止超过传感器标定值;

3.急停装置:底座右侧设有急停开头,可处理突发状况。?

拉力机中zui重要的三个数据就是:力值、位移、速度,力值由传感器测量记录,位移一般由编码器负责测量,速度就电机及整个减速系统配合决定。下面上海恒驭仪器有限公司专家为大家整理了几点关于编码器的在拉力机中作用的知识点:

一、编码器是什么?

编码器是将信号或数据进行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的信号形式的设备。编码器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前者称为码盘,后者称为码尺。

二、拉力机位移编码器的作用:

拉力机编码器是一种将旋转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字脉冲信号的旋转式传感器,这些脉冲能用来控制角位移,编码器滚珠螺旋丝杠结合在一起,可用于测量直线位移。电子拉力机的延伸率一般都是光电编码器测试的结果。

三、拉力机位移编码器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1、编码器装置松动

这种故障会影响位置控制精度,造成停止和移动中位置偏差量超差,甚至刚一开机即产生伺服系统过载报警。

2、编码器连接电缆故障

这种故障出现的几率最高,维修中经常遇到,应是优先考虑的因素。通常为编码器电缆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这时需更换电缆或接头。还特别注意是否是由于电缆固定不紧,造成松动引起开焊或断路,这时需卡紧电缆。

3、编码器电缆屏蔽线未接或脱落

这会引入干扰信号,使波形不稳定,影响通信的准确性,必须保证屏蔽线可靠的焊接及接地。

4、编码器自身故障

编码器本身元器件出现故障,导致其不能产生和输出正确的波形。这种情况下需更换编码器或维修其内部器件。

5、光栅污染

会使信号输出幅度下降,用脱脂棉沾无水酒精轻轻擦除油污即可。

6、编码器电池电压降低

这种故障通常有含义明确的报警,这时需更换电池,如果参考点位置记忆丢失,还须执行重回参考点操作。

文章转自:http://www.uhong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