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控制MCGS中的指示灯

楼主(2020-06-09):
组态王怎么控制MCGS中的指示灯

网友A:
用通讯方式读写PLC寄存器或触摸屏寄存器。

网友B:
组态王和MCGS 均为HMI组态软件,实现上述功能 需要采用开放式的OPC通讯,比如Modbus-RTU/Modbus-TCP 来实现,定期好通讯地址及参数,相互之间通讯,读写相关地址,在HMI软件中 关联相关地址即可

网友C:
可以使用Modbus RTU或者Modbus TCP协议

比如组态王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Modbus TCP客户端;

MCGS做Modbus RTU从站或者Modbus TCP服务器。

网友D:
通讯控制啊,设置好参数

网友E:
为啥两个组态软件呢,这个做好通讯相关的参数设置 及寄存器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F:
正常项目可能会用到上位机用组态王,现场操作用MCGS,通过中间的主控元件PLC去执行,配置好相对于的IO地址,寄存器;就可以在组态王上和MCGS中同时控制和显示,至于你说的组态王怎么控制MCGS中的指示灯中的指示灯,那只需要配置双方的寄存器地址就可以了,一般工程不会这么做,做实验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