颚式破碎机绕线电机接软启动后无法自行启动

楼主(2020-06-09):
我现在的项目有个颚式破碎机,电机是55kw绕线电机,去掉电刷和短接出线后,接到软启动器上。但不能自己启动,需要人手动盘一下破碎机,才能起来。求助专业人士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不能动正常,你改装了,因为转子和定子间不存在相位差。手盘一下就能动,危险操作。就是定子和转子间人为造成了一个物理相位差角,所以能转。具体还要看一下线绕电机绕组内部怎么接线。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垃圾!!

不知道谁告诉你软启动器好,反正我是铁定不会选择这种纯粹的垃圾!!

颚式破碎机属于超重型启动(颚式破碎机没有负荷时属于重载启动,如果破碎机内部有少量料就属于超重载启动,料稍微多一点没有那个电机可以启动运转,规程要求空载启动不能有料),变频器启动都需要加大容量20%,你居然敢用软启动器这种超级垃圾!!

网友B:
你这个不知道软启动器工作原理:软启动器就是用可控硅对电源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负载,这种玩意驱动电热负载没有问题,驱动电机的话因为电源斩波处理后等效于正弦波基波+超级多的谐波,谐波产生的转矩是负序转矩,说白了谐波产生的转矩就是阻碍电机启动!!软启动器这种垃圾顶多轻载启动就谢天谢地了,你居然敢用来启动颚式破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知道软启动器工作原理:软启动器就是用可控硅对电...

软起没法改了啊,这设备的区域总电源断路器才630A,软起改了整个区域的配电都要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动正常,你改装了,因为转子和定子间不存在相位差。手...

转子和定子间不存在相位差,除了手盘,请问有专业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去掉电刷和短接出线后  为啥这么做,没看懂。

网友C:
水阻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