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成为数字系统中不可代替的测速机器

楼主(2020-06-09):
步进电机在数字控制系统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而它又在数字控制系统中是如何测速的呢?下面小编来给大家介绍。

步进电机是将脉冲信号转换为角位移或线位移,而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源由变频脉冲信号源、脉冲分配器及脉冲放大器组成,由此驱动电源向电机绕组提供脉冲电流,步进电机的运行性能决定于电机与驱动电源间的良好配合。

步进电机的优点是没有累积误差,结构简单,使用维修方便,制造成本低,步进电动机带动负载惯量的能力大,适用于中小型机床和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测速电机是将转速转换成电压,并传递到输入端作为反馈信号,测速电机为一种辅助型电机,在普通直流电机的尾端安装测速电机,通过测速电机所产生的电压反馈给直流电源,来达到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目的。

在非超载的情况下,步进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即给步进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则转过一个步距角,其优点是:

1、是过载性好,其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不像普通电机,当负载加大时就会出现速度下降的情况,步进电机使用时对速度和位置都有严格要求;

2、是控制方便。步进电机是以“步”为单位旋转的,数字特征比较明显;

3、是整机结构简单,传统的机械速度和位置控制结构比较复杂,调整困难,使用步进电机后,使得整机的结构变得简单和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