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稳定运行这四大要素少不了!

楼主(2020-06-10):
对于变频器这种当下最为流行的电气控制装置,想必广大电工同行尤其是同笔者一样的维修电工朋友,对其恐怕都是有所了解的。不过为一种精密电子工控装置,要想使变频器长时间平稳地正常运行,身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我们,则还需要在变频器安装或运行前,从四个直接影响变频器运行的环境要素上着手,切实搞好准备工作。

一、物理环境

温度因素

温度对变频器内部电子元器件的寿命以及可靠性的影响巨大。在运行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使用变频器时,必须采取额外的冷却降温措施,用以保证环境温度稳定在变频器使用手册要求的范围之内(-10~+40/45℃)。在电控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且严禁把发热元件紧靠变频器底部安装!此外,在使用过程中还应定期对变频器自带冷却风扇进行检查和保洁工作。

湿度因素

对于此种因素的危害,相信广大同行都能明白——在环境湿度大于90%时,变频器内部的器件绝缘性会变差,从而导致变频器发生故障。因此必要时在变频器内放入干燥剂则成为必须的除潮手段。

腐蚀性气体

由于腐蚀性气体对变频器内部PCB板、塑料制品外壳等的电气绝缘性能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故在此种环境下使用变频器应按要求采用符合安全规程要求的密封外壳。

振动和冲击

这两种会引起变频器发生电气接触不良、元器件开焊的物理现象,对变频器的正常使用同样影响较大,为此加强日常保养和检修工作不容大意。

二、电气环境

防止电磁干扰

变频器在工作中因为存在整流和逆变环节,此工作过程必然产生很多电磁波干扰,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器仪表均有一定的干扰。为此和变频器同网络的仪器仪表应先做好接地工作,各种电气元件、仪器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带有屏蔽层的电缆线,且必须将屏蔽层做接地处理。

防止输入端过电压

虽然大多数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具有过电压保护功能,可如果变频器输入端高电压作用时间较长,则往往会使变频器内部相关元器件(如压敏电阻、整流器件等)发生损坏。对于电源电压波动频繁且幅度较大的电源,要考虑使用稳压设备。

三、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干扰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G(也有标注为E)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积不应低于2mm2,且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变频器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至G(或E)接线端子上,其另一端绝不能接于地端,否则会引起信号变化波动,造成系统发生振荡。

四、防雷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泄放回路,用以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造成变频器损坏。无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变频器电源线为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纯依赖变频器内部防雷回路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在雷电活跃区,并且变频器电源为架空线引入方式的话,应在进线处装配变频器专用的避雷器(厂家选配件),或按规范要求在变频器20m的远处预埋镀锌钢管座专用接地防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