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PLC自身的24V电源使用利弊分析

楼主(2020-06-10):
PLC自身的24V电源能否使用?对于这个问题,貌似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既然能够造出来,肯定是能用的。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问题来了,如果用不好的话,会出现如下后果:比如功率不够,烧毁PLC或者负载带动不起来。

下面是一些用户的看法:

用户甲:我的意见是,对于新手,中手不用。即使你资历再深,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别用了。以为一旦出现问题,控制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两下子就能解决的。所以不差那50多块钱,自己买个多好啊。

用户乙:PLC内置的电源负载能力小,主要是PLC的电源贵得多,如果坏了损失比外接电源大得多。

用户丙:一般大型系统都不用内置电源而用外接电源的,主要为了可靠吧,另外外部供电比较大时,内置电源也拖不动,小型的就有直接用内置电源的。

那么对此问题大家在PLC的实际应用中都是如何处理的呢?欢迎根据实际经验交流探讨

讨论福利:有效参与讨论的用户均奖励30积分!

网友A:
功率不够会烧毁PLC或者负载带动不起来

网友B:
我只是用它带模块的供电和屏的供电,输出说什么也不用自带的,不然带不起来到没事,关键plc别搞坏了。

网友C:
一般CPU的24V输出只给后续扩展模块供电!其他地方所用的24V还是单独用电源比较好。

网友D:
从来就主张不用。我上世纪90年代末发给专业杂志关于PLC使用经验的文章中,其中一点就是不用PLC内部电源,被认可。

首先,输出功率较小,没大用处;其次,用这个电源,在负载回路发生短路,易造成PLC损坏,尤其有柜外配线,短路机会更多。

多加一个开关电源没增加多少钱,也占不多大地方。

还是加一个吧。

网友E:
楼上结帖,本帖到此结束。

网友F:
plc内置24v,应该只提供一些感应光电之类的供电吧。

网友G:
不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不用。

网友H:
看来还是大部分人都选择不用的

网友I:
一般PLC自带的24V电源只给PLC自用,接传感器的用另外的电源,防止外接线路的保护跳闸影响PLC的正常运行!

网友J:
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K:
我建议不宜用自身的24V ,万一传感器的电源线短路咋办。。。。

网友L:
PLC内置电源功率很小,带外部设备容易过载损坏,造成PLC停机。

有外接设备传感器,按钮开关,输出继电器,指示灯等设备时内置电源功率无法达到或外接设备损坏时电源短路时,电源保护停机,PLC当机影响生产。

建议内置电源只给PLC自身供电用

网友M:
一般不用啊,用外部DC24电源都够了!

网友N:
做了这么久的工控,做项目从来不用PLC内置24V电源的,遇到过两三个人,把PLC内置的24V电源和外部单独的开关电源的24V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内容:这种使用的后果是?

引用 网友N:
做了这么久的工控,做项目从来不用PLC内置24V电源的...

网友O:
用是可以用,但串个保险什么的,还是必要的。

网友P:
内部24V容量有限,带不了很多负载,最好使用一个外部电源,而且控制部分有故障的话不会损坏PLC,毕竟PLC价格贵

网友Q:
偶尔会用,但是一定会有其他的外置电源。有的伺服有干扰是因为24V电源的原因,这时候使用双电源非常有必要。

网友R:
这个要看带的负载的功率了,因情况而定。一般是不会采用的。

网友S:
1、简单控制情况下,系统成本更低;

2、PLC本身24V,电源功率比较小,一般500mA,部分厂家1A,满足简单系统使用;

3、电源设计源自PLC厂家本身,性能稳定;

4、损坏维修成本高(PLC维修成本高),而独立24V电源价格不是很贵,维修成本也低;

5、功率小,特别是想屏这中启动有冲击电流的,部分功率需求大的场合不适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有品质保证的合适功率电源。

网友T:
考录到安全性能和PLC使用情况,一般不建议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D:
从来就主张不用。我上世纪90年代末发给专业杂志关于PL...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V:
自带电源模块就是给模块了扩展用的,如果输入输出设备需要,建议还是单独供电提高可靠性。

网友W:
从来不用,

用了产生很多软故障,比方说外接DC24V传感器,超过容量后,PLC会不运行

网友X:
容量小的控制柜内部电路可以用,外部建议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Y:
个人觉得不用最好,好点的外置24V开关电源也就是百来块钱,用内置我24V烧坏的PLC维修成本高很多。

网友Z:
分情况吧,比如西门子300系列的,就坚决不能用他的电源,质量不可靠,1500系列的就只有CPU用系统电源,然后输入一个开关电源,输出一个开关电源,系统稳定的很,就算烧了一个开关电源,还可以接另外一个,并且一次也不会把所有模块都烧掉,开关电源不值钱啊相比Plc

网友AA:
大系统不用,小型单机控制使用一下

网友AB:
从来不用,外接的比较可靠,减少意外情况带来的损失。

网友AC:
Plc自带电源是500毫安左右。一个输入4毫安左右。一个输出10毫安左右。如果要用系统自带的电源,就要计算一下够不够用。    如果用外部的就可以估算,比较省力。😂

网友AC:
引用 网友AC:
Plc自带电源是500毫安左右。一个输入4毫安左右。一个输出10毫安左右。如果要用系统自带的电源,就要计算一下够不够用。    如果用外部的就可以估算,比较省力。😂

关键不够用还是得加。。。

网友AD:
我一半不用PLC内置的电源,一般用外部的电源。1、主要是觉得内置的电源功率太小,带不起外面的设备,坏了换比较麻烦。

2、外部电源功率可以根据设备实际功率大小选择选择,且经济实惠,更换简单

网友AE:
我觉得这主要看系统的大小,小系统控制,24V电源对于系统影响不大的话,完全可以使用本身的电源,当然了,重要设备还是使用大牌专用电源,主要还是质量和电流的可靠保证。

网友AF:
肯定是不用,不差那50块钱,给自己留隐患,改图纸还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C:
Plc自带电源是500毫安左右。一个输入4毫安左右。一个输出10毫安左右。如果要用系统自带的电源,就要计算一下够不够用。    如果用外部的就可以估算,比较省力。😂

500  4   10怎么来的

网友AG:
量小可以用  但尽量分开  ,以前出现过问题导致  电压不对的情况

网友AH:
感觉不实用,毕竟功率小,大PLC不说了,那一整套设备肯定要配外置电源的,用内置的一则不够,二则需要做两个以上的电源回路,容易出错。小PLC的话计算功率有点麻烦,万一超了,就得不偿失了。如果是继电器PLC且点用的不多的话,可以输入端使用内置电源,输出端直接使用220v,可以使用,其他都不推荐

网友AI:
1、内置的电源负载能力小

2、主要是PLC的电源贵得多,如果坏了损失比外接电源大得多。

3、有人外接24V开关电源加PLC自身24V电源。这样用也可以。前提是PLC自带24V电源和外接24V开关电源务必接线注意。

一般说PLC自带24V电源可以作为输入信号电源供给,毕竟多为开关量信号输入,容量较小。输出一般采用外接24V电源,一般输出为继电器输出。

网友AI:
4、在一些保障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会要求使用冗余电源,即2个电源模块配合一个冗余模块,形成冗余供电,此时PLC自带的DC24V电源不能适合此种冗余配置!

5、使用PLC自身的DC24V供电的话,电路短路的时候,存在PLC模块或者机架被烧坏的可能性!---因此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更偏向于使用独立的电源模块来实现DC24V的供电,即使电源模块烧坏其价值也远低于PLC模块的价值!

网友AJ:
正常有一定的负载限制的,带一定少量的IO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最好不要用。正常目前很多的PLC也不会附带内置24的电源了。没必要用。

网友AK:
PLC内部24VDC电源是提供给I/O模块使用的,提供给外接设备有可能造成负载偏大,影响模块的正常工作,有弊无利。

网友AL:
工程实际中,大多情况下使用输入输出继电器隔离输入输出信号,采用外接电源。但对我来讲,这个PLC自带24V电源还不能少,使用AC220V供电的PLC,在办公室编程调试阶段,模拟输入信号,有这个电源就很方便了。

网友AM:
小型PLC电源24伏,500毫安用到编码器时,只给编码器供电其他一律不用。

网友AN:
  我觉得不用,在现场讲究效率和可维护性,也就是50块钱的事,也不差这点钱,

网友AO:
一般 只是试验的时候 怼一下用的    或者 某些 精度要求很高的  传感器 但是电流很小的

网友AP:
一直没有用过,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说外置的电源成本也不高!

网友AQ:
巧了,我这边最近有个小需求,依靠PLC和HMI以及程控电源模块,做一个可调电源的耐久测试仪。因为箱体已经确定了,内部体积有限,实在是放不下一个24v电源了。只好决定使用PLC本体的24v了,我的设计中只用来驱动触摸屏和两个继电器。且使用环境也算是比较好的,既然厂家设计了这个功能,我这样使用应该也是没啥问题的。我这样用也是因为安装空间限制,如果有空间我确实也不愿意用PLC本体的24v。

网友AR:
从没有用过自带24V   直接外部电源

网友AS:
如果输入信号只是开关量信号可以用自身的电源,输出不建议用,根本带不动!

楼主:
回复内容:看来救急也还是能用的

引用 网友AQ:
巧了,我这边最近有个小需求,依靠PLC和HMI以及程控...

网友AT:
编码器电源取自PLC的24V ,使用外部电源脉冲数不准。

网友AU:
看完大佬们的回答发现有用有不用,PLC自带的24V电源用不用还是要根据实际工程情况取舍吧,个人看法,各位大佬见笑了。

网友AV:
这个得权衡一下  如果光接按钮  传感器 针对输入的话  plc自身电源足够  但是负载啥的 最好不要去用  如果24V有问题通讯口也会波及

网友AW:
还是外接电源更好,选择容量大的电源稳定性更高

网友AX:
小型单机控制几个阀门,几个传感器信号,还是可以的  点位多的话还是得用开关电源比较稳定

网友AY:
好像是有点鸡肋,一般怕功率不够几乎都没有用,都接的外部电源,其实厂家可以取消掉

网友AQ:
已经投入使用了,负载为1个4.3寸触摸屏、两个蜂鸣器、两个继电器。目前状态良好!计算过,同时启动的话带不动,但是实际使用不会出现同时启动,所以可以这样搞。因为是自己设计自己用,出现问题也能及时解决。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看来救急也还是能用的对: 网友AQ  巧了,...

网友AZ:
PLC负载带动不起来

网友BA:
Smart200 SR40带一个开关量模块,5个模拟量模块上电亮红灯,检查PLC模块信息“没有用户电源”换了外接电源问题解决!我们这一般用于最简单的没有触摸屏没有模拟量只有几个开关量的项目才会用自带24V。

网友BB(2020-08-08):
一般不要用PLC自身的24V电源,几十块钱买一个电源多方便

网友BC:
功率太低 ,只能带一些接近开关之类的。容易烧坏PLC,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BD:
之前一直没有用,后面可能会考虑一些小项目用上,不说成本问题,小东西的电箱有时候真的可能开关电源都放不下。

网友BC(2020-11-04):
我认为最好就不要接内部电源输出,毕竟资源有限, 扩展的模块都是靠cpu给电, 如果用了内部输出电源的话, 那会导致扩展模块反应不灵敏吧?

网友BE:
具体情况具体分柝吧

1、只有几个外部信号需要24V的简单控制情况下,可以不用外加开关电源,系统成本更低;

2、PLC本身24V,电源功率比较小,一般500mA,部分厂家1A,满足简单系统使用;

3、电源设计源自PLC厂家本身,性能稳定;适用于小型控制系统。

4、功率小,特别是想屏这中启动有冲击电流的,部分功率需求大的场合不适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有品质保证的合适功率电源。

网友BF(2021-02-27):
至今没用过

网友BG(2021-05-17):
一般都外接电源

网友BH:
基本上不会使用,只有在部分采样信号需要稳定电源时,才会使用。

网友BI:
能不用就不用,免得影响到PLC

网友BJ(2021-09-09):
最大为模块与主站供电,电源容量不大

网友BK(2022-07-12):
如果只是给几个功率小的传感器供电,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最好不要省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