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CCLINK与FANUC机器人通讯

楼主(2020-06-10):
如何利用CCLINK网络,向FANUC机器人发送焊接eds文件

网友A:
这个好像在三菱版块找到。况且你发错版块了。。。

网友B:
用CC-LINK怎么发送EDS文件噢?一般都是直接导入到机器人控制器里的呀!用CC-LINK发送不了EDS文件吧!只能交换数据而已

网友C:
估计不能发送,最好换一种方式

网友D(2022-11-06):
这个不能发送这些的

网友E:
我是工程师  年底了想找个单位兼职

想找个兼植。一 八9--3323--7330

单位资质项目需要补充人员可以选择兼植人员为企业节省成本

另外现在还有几个多出来的人员能兼植

 建筑 市政 水利 机电  环境 化工 会计等职称人员。建造师 注安师 环评师

还能提升学历 评职称。

网友F:
cc-link通讯不用EDS文件,只要发那科用cc-link通讯板卡即可,在机器人设置里面设置好站号和波特率,做好IO分配即可

网友G:
CCLink功能没到这么强大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