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你对软启动知道多少?

楼主(2020-06-11):
随着晶闸管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软启动有原来的外置旁路式,逐步发展为今天的内置式和在线式结构。

当然无论哪种结构都有其自身优点和缺点。

比如外置接触器式软启动缺点是外置接触器一是体积庞大,导致控制柜体积扩容,二是接触器频繁通电断电会导致接触器损坏,三是在灰尘粉尘环境下更容易降低寿命。

而在线式和内置旁路式软启动就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在线式和内置式软启动也有自己的缺点。

对于软启动的选择和应用你了解多少?

1、怎样依据电动机功率大小和负载状况选择出性能好的软启动?

2、外置式和内置式软启动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和缺点?

3、软启动在安装、使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欢迎大家建言讨论。

凡是有效参与者都可以获得50-200积分不等。

网友A:
软启动现在应用的还多吗

网友B:
目前应该都做到内部集成了,外置的基本看不到了!缺点太多了

网友C:
我使用的第一台软启是2006年 当时是用AB的 SMC™-50 软启动器。

它的电流范围为 108…480 A。采用的全固态电机软启动器 这个软启动器具有高级监控与保护功能、出色的通信功能以及节能模式,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停机时间。具有高级性能、诊断和保护、过载保护、整体旁路以及电机和系统诊断。

应用在混凝土搅拌机带载启动。电流很大。长的样子见图片,内部软件设置语言很多。可以选中很方便。

网友D:
外置旁路与内置旁路的差别就是:一个接触器是在软起动器外面,一个在里面。外置旁路的好处就是接触器在外,可以一拖多。然而缺点在于接触器需要额外购买,且软起动器加上接触器,占用的面积更多。内置旁路的好处则在于体积小,性价比高。缺点则是只能一对一

网友E:
以前经常考试都背下来

软启动利用晶闸管反向并联,控制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压的目的,适合重在启动或者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启动使用,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提高启动转矩

选择上根据应用场合,高级一点的可以多段调速启动,一般会大于电动机一个等级来选择

内置和外置?

表示没见过外置式,不都是内置的吗?操纵面板和接线端子

软启动相当于丐中丐版本的变频器,保护比较齐全,缺相、过载、短路等等吧

网友F:
软启动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用这种电路如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

网友G:
软启动利用晶闸管反向并联,控制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压的目的,适合重在启动或者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启动使用,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提高启动转矩

网友H:
长了知识了。

网友G:
软启动,好是好,还是用变频方便

网友I:
以前听别人说的,选择的软启如果是国产的话,30kw就选30kw的,但是如果是进口的,最好30kw的选择45kw的,不知道对不会,他们说同样功率的软件,国产的软启晶闸管都大一号,过载范围放的很大,进口的则不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验证过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软启动利用晶闸管反向并联,控制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压的目...

软起能提高启动转矩?真的好厉害

网友K:
软启动我选择国产的都会大一号来选择的那个以免到时候功率没有余量易损坏。

网友L:
还是挺好用的,关键是买质量过关的,比星三角降压启动省事多了。至少电机线用三芯就够了。

网友L:
昨天碰到一台软启动,根据运行信号去控制另一个设备的启停,我按照随机带的说明书,居然没设置成动,今天一打厂家技术电话,对方说同类的软启有两个版本的说明书,里面的代码居然代表不同的功能。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昨天碰到一台软启动,根据运行信号去控制另一个设备的启停...

厂家给你挖坑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昨天碰到一台软启动,根据运行信号去控制另一个设备的启停...只能说明你干活不仔细,

网友N:
软启动用过很多,ABB、施耐德、西门子、雷诺尔、斯达森等等,现在一般都是内置旁路支持在线运行,外置旁路确实太占空间,而且生产和维护成本也高,很少用软起带多个负载,一对一最好,安全可靠,检修维护方便

网友O:
软起动可以保护大功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