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IO监视画面切换

楼主(2020-06-11):
各位大佬好:请问普洛菲斯人机在同一个画面怎么实现PLC的IO切换呢,同时注释也跟着切换。

           如哪位大佬知道还请指教一二,有案例最好。

                                                                      鄙人邮箱:zhangzf1120@163.com

网友A:
好问题,项目中需要查找说明书,慢慢琢磨

网友B:
那是通过PLC写程序实现的

网友C(2020-09-24):
引用 网友B:
那是通过PLC写程序实现的



这个可以轻松实现,写点脚本就可以了,一个页面就可以切换不同I/O,也可以搜索I/O!

网友C:
这个需要在注册文本中定义好注释,再用局部脚本写一些算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了,我用维纶屏做了一个用的挺好的,一个页面可以监控很多I/O状态。

网友D(2020-12-06):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在注册文本中定义好注释,再用局部脚本写一些算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了,我用维纶屏做了一个用的挺好的,一个页面可以监控很多I/O状态。...



大师,你是如何写的有没有案例分享下??     小弟邮箱4417601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