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伺服频率的设定可以和编码器速度保持同步吗

楼主(2020-06-11):
各位前辈,我这边有编码器计算出流水线电机的速度,然后将编码器的速度(频率)给到伺服,比如把速度(频率)放到寄存器D100里面,然后用DDRVA K9999999 D100 Y0 Y1,来驱动伺服,可以达到伺服和流水线电机同步的效果吗?请各位前辈留下您宝贵的经验和建议。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闭环控制,闭环控制可以。

网友B:
不一定,还需要考虑到伺服的一个齿轮比,电机的装配方式,丝杆,减速机,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还需要考虑到伺服的一个齿轮比,电机的装配方式,...

我现在担心的是编码器读的数据变化太快,导致对于伺服的反映来说有滞后性。再加上计算他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也要花上几毫秒甚至几十毫秒。我们这边做的是一个压复合板的流水线。要求是根据编码器的数值一方面要计算出流水线的速度,一方面根据编码器的数值计算出流水线走了多远,来计算板材的长度。设定好长度以后,伺服就是根据编码器的速度同步住了以后,裁切板子。不过我们的速度不快,我用的是脉冲+方向的模式。这样的方式对于同步编码器来说,可以实现的吗?如果齿轮比,丝杆,减速机,同步轮等条件都算上。

网友C:
伺服不是要有编码器的吗?是两个编码器还是自由一个吗?一个送料,一个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不是要有编码器的吗?是两个编码器还是自由一个吗?一...

伺服自己的编码器自己用,我外用一个放到流水线的电机上面,形成闭环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伺服不是要有编码器的吗?是两...

哦!!理论上应该可以,不过流水线是不是有这个精密度就有点难说,流水线上的电机在传动上一般会有一定虚位的,你流水线要是能说电机转一圈就能保证每次移动距离是固定的就没问题。感觉你这个长度就靠流水线来调整的话移动要很可靠啊。

网友D:
理论可以,实际可以,如果线是皮带的要保证皮带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可以,实际可以,如果线是皮带的要保证皮带不打滑

好的,谢谢解答。我试试,后期会把实际效果以及程序发上来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我试试看。可以的话,把PLC程序,触摸屏程序,发上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