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撞击损坏设备,松下伺服可以限制做扭矩限制吗?

楼主(2020-06-11):
为了防止撞击损坏设备,松下伺服可以限制做扭矩限制吗?

网友A:
松下的电机是可以做转矩限制的,一般松下的电机默认转矩设置是300%,这个可以根据设备使用情况去做电机的转矩限制,需要注意的是转矩限制不能小于电机加减速阶段的转矩,否则会影响设备动作,一般建议设定值比电机的峰值转矩稍大即可,详细解释可以参照松下说明书,资料下载可以去这个网址http://www.shhuitong.net/希望回答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