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直流电机的电流

楼主(2020-06-11):
现有一台直流并励电机z2-31-220v,1.5KW,额定8.7a电流,想问下这个8.7a里面有多少电枢电流,多少励磁电流怎么算。

另外想做个调压调速,电源直接整流给励磁,电源过可控硅调压器再整流给电枢,这样可行吗。

主要困惑在,电源直接整流后是0.9倍电压,这样会励磁电压不足吗,励磁电压小了会不会导致电枢电流增大呀。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并励电机,电枢电压和励磁电压一样也是220V,全波整流后电压200V做励磁正常。

电枢电流比励磁电流大很多,可以忽略。铭牌上有啊!也可以查手册,就知道励磁电流了。

网友A:
查手册,励磁电流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