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自动化专业同学关于智能制造的问题

楼主(2020-06-11):
最近没有空写文章,更新也少了,想起来之前4月份给江苏某学校智能制造学院机器人及自动化类专业学生做了《智能制造导论》的三节课,为了提升参与度,特别向学生征集了问题,原本想来可能不会有太多,结果,没有想到学生总共提问了55个问题,还是决定一一作了回复,期间关于一些智能制造的话题、想法也包含其中,愿与学生也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自4月底现在已经5个星期没有更新了。

1.我们一般可以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技术要求?

答:通常我们都属于“工科”,理科主要指“Science”而工科是“Engineering”,科学的思维是发散的,就像爱迪生会寻找1000种材料去制造灯丝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是科学,但是,1000种材料要收敛到一个更易于制造、寿命长、成本低,那就是一个不断收敛的过程,抛弃一些材料,而最终定格在具体的某几个上,这个过程是工程,工科的工作基本上以培养“工程师”为主,工程师就是把制造现场的问题,通过工艺建模、测试验证,收敛到一种非常经济的道路上,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注重实践的职业,他的工作包含了对制造系统如一台机器,一条产线的设计,从需求分析开始、硬件选型配置(并不简单,例如选择电机要考虑机械惯量与匹配、合适的编码器,这些过程都是在约束,在性能与成本之间形成最佳的组合)、软件规划、模块测试与验证、现场硬件软件测试、批量化整个过程,多属于工程师的工作范围。

一般来说,工业企业都是需要工程师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最好是到以某个专业为核心业务的公司去,比如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去一家生物发酵公司做电气工程师,我就发现,这个公司核心是发酵工艺,而不是电气,那么电气就属于辅助,那么就职业发展空间相对不大。

技术要求来说,目前制造业通常需要混合型人才,就是机械、电气、软件、工艺都会有一定的基础,不一定非常精通,但是,对其有了解,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工具,因为,大家具体要做项目的时候学习反倒更快—但是,你的基础功必须打好。

基础决定一个人的发展上限,楼能盖多高,取决于地基。

2.能制造相对于自动化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优势是什么。智能制造专业能否在技术和能力上比前者两个专业更有优势?优势点在哪里?

答:在逻辑上,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的范围,狭义的理解就是智能制造面对的是“个性化”需求,因为个性化导致了非常多的难题,这些需要借助于“智能”来解决,随着ICT技术的发展,在芯片的处理能力、AI算法与模型、工业通信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然后在工业得到应用,实际上在过去已经有很多智能技术在工业用,只是因为整体成本没有降下来,就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因此,工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得最经济道路的过程,经济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采用什么样的技术都是要考虑投入产出比,这也是工程师在评估系统选型、设计的时候需要具备的思维。

3.智能制造行业相对适合女生的方向和职位有哪些?近年来社会需求的方向是什么?如果本科后继续深造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答:性别不是问题;

目前社会更需要“T”型人才,就是有广度的知识和专业精深的人才,广度指的是你在非专业之外的,例如艺术类,如果你擅长美学,那么你可能设计出来的UI比其它人设计出来的就更美观大方,或者你擅长沟通、有一些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包括在理工专业上,你可能对化学比较了解。感兴趣,这些都是指横向的能力,纵向当然是具体的细分如自动化仪表方向、通信、机器人某个具体的方向。

往哪个方向努力,你需要做到一个平衡,就是产业的需求和自身的喜好,因为你如果不喜欢,你也很难学的好,但是,你很喜欢,但是,可能已经属于一个没落的方向,比如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有“采矿”、“选矿”这种专业,后来就不开了。

4.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关心的话主要是想知道这个专业是什么,怎么样,因为毕竟当时老师推荐的说的还是不错的,对这个专业也是报了比较大的信心,未来就业就话,想知道主要从事那些工作,以及上升空间。

答:企业通常会按照个人的职业发展意愿设置两个方向,一种我们称为技术岗,一种称为管理岗,如果是技术岗,他们会和管理岗在级别职位、薪资方面一般会比较一致,发展空间主要取决于你自己。

技术岗一般会从工程师、资深工程师、专家、高级专家,这样发展,当然在研究所会按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样的发展,技术岗位一般比较适合于那些喜欢做技术,在这里获得成就感的,比如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做了个机器很牛,会有成就感。有些人就觉得能够带领团队,当个领导很牛,但是,管理岗一般来说需要更多的“概念技能”—比如,你对方向的把握、对人的心理的把握、组织、领导力(具有决策力、激发他人工作的能力)。

但是,工科人一般因为具有“闭环控制”思想,往往也会能够转向销售、市场、咨询、运营管理、工厂管理、质量管理,这些是因为工程师有非常丰富的“现场经验”,而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比如,你是做销售的话,你如果懂机器产线的运行,你能帮用户分析这个过程,你的优势就很明显,或者你做人力资源,你懂得工程师这个专业的话,你就知道在他们的培养上,应该设计什么样的课程,包括工程师能力如何评估更好—而非这种工程专业出来的人,就会比较吃亏。

还要记得—你的职业发展空间不是先天给你的,而是你的努力的回报,你努力就有回报,而不是今天你认为我应该有什么空间—没有人会承诺你有发展空间,只有你自己证明你就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人。

5.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方向以及以后是干哪一行的。

答:一般产业链条我们可以分为上下游,比如智能制造这个专业可以去自动化/机器人企业(如贝加莱、ABB等)、机械制造企业(如振华港机)、终端生产企业(如可口可乐、娃哈哈),那么你在这里的工作可以是很多:

(1)产线设计与规划工作,运用建模仿真软件如达索、Pro-e、MATLAB/Simulink等设计产线;

(2)开发与编程工作,产线的逻辑、工艺软件开发

(3).产线运营维护与管理;

(4).企业的数字化系统如云系统规划与设计、运行管理;

记住,你的工作可以是多样的,如果企业需要你可以自学其它技能,因为产业在发展变化,需求在变化,企业自身也在变化,因此,你要有适应变化的能力,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包括通信行业、金融行业都会需要我们这些工科的,为什么呢?当你有了行业经验,他们需要咨询人员、需要评估人员,举个例子,如果银行去制造业贷款,他们对抵押品的实际价值如何评估?他们都会需要来自制造业的人,包括微软、Google他们同样需要制造业的人。

你的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本身是不变的能力。

6.智能制造未来就业主要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答:如第5个问题,它主要是关于产线规划与设计、运行与维护,未来智能工厂需要在非常多的方向有专业需求:

--电气传动系统的设计,包括CNC、机器人、伺服定位与同步控制;

--传感器设计与应用;(如机器视觉就是一个比较热的方向)

--机器学习;通过机器学习来进行缺陷检测、智能导引、预测性维护;

7.我选的自动化方向,未来就业有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答:在我读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说这是一个“万金油”专业,因为只要是工业企业就有机械和电气这个专业,而未来,机械和电气更多的融合,软件能力的融合,我们称为“机-电-软”一体化的人才,因此,我知道你们学校也是按照这个思想培养,你可以做的工作岗位包括:

--电气工程师(现场的电气传动、伺服系统、CNC和机器人应用系统设计)

--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师(了解实时操作系统、仿真软件、电子设计软件)

--芯片设计工程师(单片机、FPGA、ARM这些芯片设计一些控制器、传感器、控制系统硬件);

--测量与仪表工程师

8.不太清楚智能制造导论是干嘛

答:导论主要在于对智能制造有个全局的认识,包括制造业方向、分类、特征、思想、关键技术、方法、工具的一个体系。

9我不知道智能制造行业以后能做什么,而且我也不知道就业的方向

答:回答如前,你能做什么除了专业赋予你的,还包括你赋予自己的能力,在大学的时候掌握好基本功,有好奇心爱学习,善于交流与沟通,你就会是一个潜在的优秀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具有培养潜力的人,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如前,但是,如果你基本功差,那么你可能进不到好的公司。

一个人的成就在于比他人更早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10.对智能制造导论目前的困惑是不清楚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即学到什么程度算优秀。对未来就业的困惑是不知道与这个专业对口的相关工作。

答: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他们要招电气工程师,我是仪表专业,然后我跟面试官说“我是化学工程专业你说不对口我认,但是,我仪表专业跟电气在一个自动化系内部,你说专业不对口我不认为”。

 智能制造包括自动化、机器人等,你的专业在制造业的上下游都有很多机会。

 如果你有明确的未来方向,你就开始学习,几年的大学生涯可以让你成为这个专业的基础人才,如果你关心我是否能找到好的工作,那我说你要成为一个具有优秀潜质的人。

MIT的电子工程博士要拿到这个学位,你得让专家认同你是专家,优秀是没有止境的一个词。

你优秀不优秀不重要—你必须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

11.目前这个专业毕业后真的会很吃香吗,所学习的内容如今有具体的教学框架吗,以后就业具体应用于哪个方向,对未来或者社会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专业吃香不吃香有时候对个体不具有一致性,你选了个好专业,但是,你得把握住这个机会,智能制造是个热门,但是,你必须打好基础,并且积累更为广泛的学习能力。

关于教学框架是学校定义的,不做描述,请参考学校的大纲。

智能制造是一系列的技术解决个性化生产的问题,它有很多方向,传感器、通信、AI、控制等,世界太大了,只能细分很多专业方向,但是,未来需要的是融合型的人才,就是每个方向都了解,然后知道怎么用这些不同知识来解决问题。

把不同的专业组织用于解决问题这就是你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2.智能制造方面的是会的越多越好,还是把某项本领学的越精越好?

答:T型人才的意思就是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平衡,广而不精,适合做销售,精而不广适合做研究。

卓越在于把握尺度。

13.未来就业方向偏向哪种工程师?

答:偏向于产线规划与设计类工程师,包括电气传动、仪表、软件、电子类,但是,如果从广度适应性来说,一般自动化专业向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电子设计方向都不是特别难。我自己是仪表专业,但是,我们这个同学出来到华为、中兴这种的也有好几个,包括到软件公司的、小米这种硬件设计的公司都有。

14.现在所学知识是不是就此专业以后就业的主要技能。

答:专业是基础,而能力—比如分析你的应用项目、判断采用什么样的方案、在时间约束下做出决策的能力,知识是一种过去的历史形成的数据、信息、规则等,而智慧则是“判断与决策”的能力。

你选择了什么很重要—这是智慧!

15.智能制造导论除了说一些概念的东西,还有其它什么呢?女生能做哪些职业呢?

答:见大纲。

女生能够做任何职业,除了你不想做的。

16.智能制造导论是关于整体系统的智能总流程还是部分机器智能的方面。

答:自上而下思维就是先有结构,再分解,而自下而上的思维是由局部构成整体,因此,在任何的专业里都会有混合思维。

17.本科所学的知识可以支持以后创新研发类的工作吗?

答:创新分为颠覆式创新和渐近式创新

18.智能制造行业未来的就业前景。

答:很好,但是,必须靠自己努力,因为这个专业只是个敲门砖,带你进入职业场,而你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依赖于你的基础扎实、持续学习的精神。

19.就业方向是否限定在工科类?

答:就业方向与“工科类”这个不是一个同一概念的关系,应该精确的说就业方向是否限定在“工程”或者“技术”类工作。

前面已经说过—工科专业具有的结构性思维、严谨的工作作风,非常有利于你转到销售、市场、人力资源、生产运营经理这些岗位,但是,你必须清楚你想做什么?喜欢什么,还有,你必须经历一个依靠技术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人,因为,通常人们认为成为优秀人的专业不重要,但是,成为优秀人的品质很重要,比如,信用、善于思考、善于学习,这些品质可以用在各个职业方向。

当然了工科很难转向“医科”,但是向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生方向是可以转的。但是,换个角度,文科、管理科却往往很难转到工科,工科具有这个优势,因此,你会看到工科的做管理职位,但是,你几乎很难见到管理、文科能做技术的。

20.未来就业的方向较一般自动化有何优势?

答:在大一考虑就业有点早,等你学点基础知识,再考虑就业,如果你觉得比一般自动化有什么优势,那你也可以顺便想想它比一般自动化有什么劣势?或者你想想一般自动化有什么优势?

凡事都被你占据了优势而没有劣势—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第二个要点在于前面提到的不要看专业的优势和劣势,因为和你竞争的人和你专业一样,比的是什么呢?而且,有些人学校比你更好。

21.智能制造与自动化的区别,两个专业重合度很高,为什么要单独成立一个新的专业?

答:智能制造是更为系统的面向制造业,是为了融合制造业的发展,即,它更强调“集成”、“综合”,不仅包括了传统自动化的控制问题,也包括了通信问题,还包括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2.未来就业我们应该从事哪些工作?

答:你应该从事哪些工作—不是由你的意愿决定,而是由你的能力决定,没有应该从事哪些工作,而是“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要朝着哪个方向努力?你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由你的能力决定企业如何选择你,你如果实力强,你就可以选择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不是很强,你是被选择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记得想好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如何去打好基础,做好规划,你比你的同学更为成功就是更早的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你如果读一下成功人士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成功,但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去努力很重要。

23校企合作的模式是否意味着未来就业方向是与两家合作公司挂钩?

答:并非如此,校企合作是为了提供“企业”的应用经验,以及实习条件,包括前沿技术的分享,至于挂钩—这是学校的培养模式决定的。

24.智能制造其主要研究的是否即为最新科技前沿的有关知识,社会发展较快,该行业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优势?

答:智能制造研究如何更好的制造出产品,任何技术都有历史发展的过程,即使再先进的制造,都必须把材料处理好、工艺处理好,智能制造只是指用更好的方法和工具,而不是说制造就不管质量、成本和交付能力了。

想想,你用手工包的饺子和机器包的饺子有什么不同?

25.未来就业的上限与下限分别是什么?

答:不要为自己的人生设限,否则你会被一个套子套住,你会局限自己,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人生还是无限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义“边界”,这不大符合人的自然发展规律。

26.未来就业的时候地点的话主要是在沿海这些城市吗?

答:你想要什么?这很重要,你如果家里有父母需要陪伴,想离他们近点,你就离他们近点,如果你有一个爱情在远方,你可以去那里,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

沿海城市相对比较发达,需求也大,机会多,对于整体来说是这样,对个体来说,各有各的不同。

27.近年来社会的需求方向是什么?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可以去应对一些基本的问题?

答:未来需求的显著特征是“个性化”,你需要掌握各种知识应对基本问题—质量、成本、交货能力。

28.对智能化的优势仅仅只有一些抽象的认知,想知道工业制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方法。

答:智能化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的集合,它本身没有什么优势不优势的,按照需要设计经济的系统,就是你的老板,客户想要的,如果你不是智能化的但是,你解决了问题。

其次,你必须清楚,术业有专攻,解决问题是目的,而实现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很灵活,你可以不用智能化的方法,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需要知道AI、信息化、自动化分别能干什么,解决问题的时候选择这里的工具即可。

29.我们专业对哪些课程需要特别精通?

答:目前不知道常熟理工该专业所开设课程,也不要对课程挑肥拣瘦,如果你放纵自己就会在后面的工作中受到这个过程的伤害,数学、物理这些课程是根基,控制理论是专业基础,而软件工程相关的课程则是应用的工具和方法,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用处,连类似机械制图这样的辅助课程都会让你别样的出挑(不知道会不会开机械制图?)、包括金工实习的环节都不要放弃每个然自己动手能力增强的机会,每个设计课程都要认真对待。

你认真对待课程,它就会回报你,要知道,在知识上的投资都是高回报。

30.以智能制造为基础,创业有哪些全新方向?行业内要注意的困难又有哪些?

答:创新通常发生在你如何把这个机器设计的更高性能而又成本最低,成本最低包括选用合适的材料、功能设计、性能设计,功能包括易用性,创新无处不在,这类属于渐进式创新,采用跨界的技术解决产业的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困难对于工程来说在于建模—就是如何构建一个具有非常高适用性的模型,能够适应各种材料、工艺、流程的变化,这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和扎实的数学根基。

31我们都可以掌握到哪些知识和技能并且以后可以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去做什么?

答:你可以掌握的技能包括如何完整的实施一个项目,适用工具和方法,从需求分析开始,你必须清楚用户的需求,或者自己公司企业的产线设计任务的需求,然后你需要选型配置系统,第三步在于构建系统的模型,并制定软件的架构,然后就是分别开发每个模块,再就是去联合硬件进行软硬件联合调试,再把这些知识和应用封装成一个可复用的组件,降低未来持续开发的成本和时间。

任何时候,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材料消耗、减少了机器的使用,都是整体降低了成本,这些都是工程思维所需要考虑的。

拿出你的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32主要是觉得教学模式我觉得希望能和老师更加契合的去学习,也希望老师可以多拓展一些东西,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多指点指点。

答: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悟性,但是悟的过程必须以踏实的态度来把基础过程做好,指点往往在那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人给你一些指导,无论是技术,还是在做人上。

33.智能制造到底是什么,怎样才算是实现智能制造?

答:并未有严格定义的智能制造,但是,智能制造的显著特征是“个性化”需求,然后是借助于各种技术来实现系统的“自感知”、“自分析”、“自决策”、“自主运行”,这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即如果仅仅是大规模定制,那么考虑的是自动化程度高即可,但是,如果面对各种变化,那么智能是有意义的。

在制造中,模型分为机理模型,就像你学习到的物理化学方程,都是属于机理模型,但是,像蝴蝶效应,一个蝴蝶煽动翅膀引发了太平洋的一场海啸—这样的属于非线性系统,那么对于非线性问题则需要采用数学的方法—而所谓的“智能”,本质上是数学的模型和训练模型的过程,这个环节又依赖于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在于为系统定义特征、并将特征尽量简化成具有相关性的参数,然后选择合适的算法、训练数据,再判定新的数据模型的鲁棒性、安全性、可解释性。

34智能制造的创新需要对计算机要求很高吗?

答:所有的工程问题都是数学问题,计算机依赖于数学对物理、化学过程建模,建模后就可以用计算机进行编程开发软件,那么,你就记得,计算机是一个工具,它是实现你控制、生产任务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5.导论课的考核是什么形式?

答:请咨询老师

36.这门课主要是针对哪一个方面

答:这门课是智能制造大方向,并不针对具体的方向,方向也有很多种,也有级别。

37.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专业有何不同?

答: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的框架,机器人只是实现这个系统的一个“执行机构”,只是这个机构需要掌握机械、电气和软件的能力,什么是机器人?如果你们看过《变形金刚》,你们就知道它的英文名叫“Transform”—在数学上,它就是“齐次变换库”,因此不同的机器人就是不同的齐次变换库的不同。

智能制造包含了非常多的数学,自动化的逻辑控制就是布尔代数,而流程控制的PID调节就是微积分的应用,而人工智能与概率论紧密相关。

38.导论课能否帮助我们明确接下来的学习目标和职业规划。

答:是的,你会判断你应该学习什么。

学习这个专业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知识,或者会要学习哪些内容,应该怎样去学习安排?

答:数学,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复变函数、拉普拉斯变换等,这些奠定了数学基础,而其他则包括传感器、微机原理让你知道计算机的运行过程、控制理论等,这个按照计划大纲即可。

39.中国智造与工业4.0相比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答:不做评论

40.导论是否包含目前智能制造行业结构和我们以后可以从事的工作的大体说明?

答:导论主要聚焦于如何推进智能制造,它的概念、构成、基础技术、流程等,而学习这些的过程,学会思考,你会自己有判断。

41多用实际例子引导

答:会讲案例

42智能制造的就业前景如何?

答:智能制造的就业前景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的工作是把专业基础打好,优秀的人不缺乏机会,智能制造赋予了你一个美好前景,但是,你必须把握好机会,主动的掌握,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农业不是什么好专业,但是,它做的好,也很好的前景,或者你认为金融是个好前景,但是,你不知道大部分的金融民工其实根本就活的很一般,而你总是看到光鲜靓丽的成功人士的故事,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

不要把自己的成功寄希望于一个好的专业这种外在的东西上,你会很失望。而另一方面,自己的努力则会让你把面包烤的最牛都能获得很好的人生成就。

43.智能制造比较于传统制造行业的优势之处?

答:它没有比传统产业更有优势,它只是传统制造的升级,他们之间不是优势的关系,而是一个进化的关系,智能制造是传统制造的进化,它有特征,但这个不称为“优势”。

必须对区分概念。

44.目前智能制造是新兴的,在各个大学和企业快速更新发展的时代,我们该怎样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要具体朝哪个方向呢?

答:提升竞争力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T”形的人才,既有广度又有专业深度。

45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吗?

答:人工智能赋予了制造以“智能”特征,但是,制造的本质仍然是生产出更高品质的产品、更低的成本、更快的交货能力,至于是否要用到“人工智能”,是由系统的最优设计来提供的,不要为了智能而智能,就像你不能为了谈读书而读书,你必须为了自己提升人生的价值而读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都是工具和方法,实现手段,它不是目的。

46如何进行实践?

答:学校可以组织到企业参观学习,并可以安排实习,安排企业讲师到大学介绍产业案例,实战的经验分享。

47.对于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学生要从哪里开始入手教学?

答:每个学生都没有专业知识,学习是一个过程,按照教学大纲,然后给自己加餐,多请教老师,老师都喜欢爱提问的学生,因为这代表你喜欢学习,人们都会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学生身上,这也是老师的成就,教出有成绩的学生。

48.作为一个全新的专业,而且这么特别,那么之后教学模式是什么?

答:智能制造必须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教学模式应该是一种更注重“动手”、“实践”的过程,因为工程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领域。

49.中国智能制造的使命是?

答:企业的使命就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技术,为员工谋取福利,为股东谋取利润回报,中国智能制造它是一个并不存在主体的集体,如果你说他的使命,那就是让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提高,在全球获得竞争力,销售产品与技术,然后为中国赚取高额利润,让人民生活的更美好。

50.智能制造行业在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答:未来的趋势就是“个性化”、“小批量、多品种”,这种需求会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来解决其中的生产难题,这个我会在课程里讲为什么难。

学习智能制造导论能否直接为工作时实战提供经验基础?

答:在大一的时候,先别想着就业的事情,过于急功近利会让你失去正确的判断,因为你的判断并不准确,不能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时候做各种判断,学什么和不学什么,重视和不重视什么,取舍之间是智慧,但是,如果过于急功近利,就会让你失去准确判断。

51.我们学导论的意义是什么?

答:学导论的意义在于“方向”,在任何企业,核心的问题就是“方向”和“方法”。

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做事情—记得,管理学所有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导论是方向问题,各种技术是方法问题。

52.智能制造与自动化相比较来说,他的智能体现在哪?

答;智能主要体现在自我决策和自主执行上,其实,自动化本身就是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寻找智能,即自主的分析判断与执行,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的。

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定义了“AI”这个词,作为人工智能的开端,但是,在人工智能的三大学派中,维纳的《控制论》所代表的的机电控制本身就是人工智能的“行为主义”学派,它本身就是一个智能的方向,只是今天各种AI芯片成本更低,使得以前那些前人的理论得以可以经济的实现。

53.通过智能制造导论这个课程的的学习,我们能掌握哪些必要的基础知识?对我们未来学习智能制造的学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这个不是称为基础知识的课程,导论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方向性的,称为“洞见”,不属于知识范畴,它是知识的凝聚,是一种理解和看法,方向性的课程。

54.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的具体关系

答:智能制造是一种更为系统的实现制造的综合技术与应用体系,自动化本身是其中的一个执行部分,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是一个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又相互渗透,传统意义自动化主要解决精度、速度这样的基础控制问题,而信息化主要解决连接、软件定义智能的问题,而智能化主要解决非线性部分的问题。他们一起去实现智能制造,但是,目的是为了生产出个性化的产品,又能与标准产品一样质量和价格、交货能力。

55.不断革新的信息技术会给智能制造带来什么变化,具体在那些方面?

答:带来了解决问题更为经济的方法,通过把数据汇集,进行分析和决策。

来源:微信号 说东道西

作者:宋华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