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西门子PLC连接伺服驱动器接线

楼主(2020-06-11):
如果按照汇川伺服手册上面的两种接线方式,我选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接线,如文件中所示伺服驱动器内部的接线能自己调整?

网友A:
对照对应的PLC接线图接线就没有问题

网友B:
主要看你PLC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输出高电平,伺服驱动器这边就按共阴极接法,反之按照共阳极接法

网友C:
谢谢版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D:
三菱NPN   输出低电平  PULLHI  接正

西门子PNP 输出高电平  PULLHI  接负

网友E:
使用高速双向光耦  共0v 共24v 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