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设置时单位换算的问题

楼主(2020-06-11):
丝杠的导程为5mm,伺服电机连接10000脉冲/转的编码器,现在想设置电机转速为2mm/s,再用labview编程时,是不是应该为2x2000

网友A:
你的算法是对的,但是还要看你的电子齿轮比是怎么的设的,伺服驱动器里有齿轮比要参与这个计算的,具体的我也不太会,刚接触伺服很短,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齿轮比是1:1的情况下

网友B:
伺服电机直连丝杠且电子齿轮比为1:1的情况下这么算没错

网友C:
齿轮比是1:1的情况下——转1圈走5mm——1转=5mm

10000脉冲/转=10000脉冲/5mm=2000脉冲/mm——1mm=2000脉冲

2mm/s=2*2000脉冲/s

相当于每秒要发4000个脉冲才能满足电机设定的2mm/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齿轮比是1:1的情况下——转1圈走5mm——1转=5m...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