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怎么读取字符串数据?感谢回答

楼主(2020-06-11):
现有力控软件读取三菱Q的字符串数据 ,请大神降临指点,谢谢

网友A(2022-07-10):
1先看下能用网关采集上来不吧,能采集上来就写到力控的数据库再往画面上搞

2不用网关可用OPC采集到力控数据库,但需要PLC有上位机及画面,安个力控的OPC扫描软件,然后在采集到力控的数据库,最后往力控画面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