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电流烧伺服

楼主(2020-06-12):
求助,请问~   220V台达B2伺服 的电源线上 并接了一个 220V、1.5KW的吸尘器,  吸尘器频繁启动,造成伺服控制器烧机AL001,,请问下各位, 吸尘器的电源线接到哪比较合适?

可以将吸尘器直接接到 插座上,这样还会影响伺服控制器么?   在伺服控制器进线处有什么可以抑制或滤波么?

网友A:
有滤波器啊

网友B:
最好是在伺服驱动器进线加一个滤波器,还有就是吸尘器最好不要频繁启停,这样对电机也不好,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