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连续定位问题

楼主(2020-06-12):
最近刚开始接触5U,定位时遇到一个问题:当一个轴连续动作时,第一个动作可以执行,第二个动作就不能执行了。如图,可以走到50000的位置,但是到了这里就停止了。不能再走到10000的位置。如果在两个位置之间加一个延时,则两个位置都可以执行。感觉是扫描周期的问题,但是弄了好久都不能解决,各位高工帮帮我!感激不尽!(回原点程序没有问题,请忽略)

网友A(2020-07-21):
捕获.PNGM100线圈一定要在置位M0的下面,SM8340是轴1脉冲输出中监控。

网友B(2020-06-12):
这种连续脉冲是要加时间间隔的,3U也是有这样的问题,5UPLC可以用数据表来做定位,方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续脉冲是要加时间间隔的,3U也是有这样的问题,5...

数据表没用过,不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续脉冲是要加时间间隔的,3U也是有这样的问题,5...

第一段运行还没结束,估计在减速运行期间,又给了第二个运行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种连续脉冲是...

松下的PLC就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种连续脉冲是...

8029不是完成标志吗?那我应该用哪个标志位SM5500我也试过,也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xie...

8029是兼容FX3,SM5500是轴1的,选择兼容FX3的时候没啥区别

网友D:
前面加个M点,延时一个扫描周期后执行定位指令

网友B:
直接用数据表连续定位控制

楼主:
对: 性金哥 前面加个M点,延时一个扫描周期后执行定位指令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说的明白一点?小白一个,好多不会的。

网友E:
用定位表吧

网友F(2020-10-20):
表格连续定位就可以了你这个是第一个位置没执行完就启动了第二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