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00E05PLC读取时间问题?

楼主(2020-06-12):
用SVC-REQ指令读取时间,在将BCD码转成16位数据时,(日与时)在一字内,这该怎么处理?时间能分开吗?

网友A:
怎么不用0(十进制)读取,这样就不在同一个寄存器里

网友B:
可以先取低八位,然后再循环左移八位,在取低八位。

当然,用十进制读取最简单,直接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