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词典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0-06-12):
请问各位老师,怎样才能输入84121寄存器?

网友A(2020-07-16):
小叮当:您好!我也需要一个PID的温度控制组态王程序,邮箱superduanisme@163.com 谢谢

网友B(2024-02-29):
因为你选择的设备驱动,

根本就不支持 8开头的寄存器。

出现错误提示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帮助查看 设备驱动里 关于 寄存器的定义 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