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000用端子控制启停,都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20-06-12):
我设置:F200=1,F201=1,F316=1,怎么没法启动,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端子线路接了,麻烦你把变频器的接口的图纸上传看看,光靠参数是不可以的,。。猜不透,哥

楼主:
将CM与OP1短接,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端子线路接了,麻烦你把变频器的接口的图纸上传看看,光...

谢了。

楼主:
没用过这种变频器,感觉挺复杂

楼主:
(4)设置变频器的功能参数;

功能码  参数值

F111  50.00

F203  0

F208  1

(5)闭合 OP3 开关,变频器开始正转运行;

(6)在运行中,可按动▲和▼键,修改变频器当前频率;

(7)在运行中,断开 OP3 开关,再闭合 OP4 开关,电机运行方向改变;(注意:请用户根据负载

情况设置正反转死区时间 F120,如过短可能会出现变频器 OC 保护);

(8)断开 OP3 开关和 OP4 开关,电机减速,直到停止运行;

(9)断开空气开关,变频器断电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B(2020-07-2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呢?分享就有50积分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