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安装后,已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了,今天突然崩了

楼主(2020-06-13):
加密狗在的,SN-U10066.EGF也替换了好几遍,这是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A:
重新拷贝激活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一月<此处内容被屏蔽>一次就好了,我的也是。

EPLAN 2.4版本只支持win7及以上系统!

1.安装EPLAN P8 2.4 !

2.将“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

3.运行“HASPUserSetup.exe”安装狗驱动,中间会顿好久,耐心等候;

4.双击“SN-U10066.reg”导入注册表文件;

5、若是32位系统的用户,那么打开Release\MultiKey32文件夹运行“install.cmd”,

安装驱动即可完成<此处内容被屏蔽>若是64位系统的用户,我们运行Release\MultiKey64目录下的“install.cmd”,

安装驱动后继续下面步骤

网友C:
用回2.4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D:
重新打驱动

网友E:
是win10吧,我也会,重新安装下驱动就行

网友F:
win10的2.4版加密狗总是有那个驱动黄色标志,故障2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重新拷贝激活文件就可以了。

这是正解,

这个问题每个月都会来一次

网友H:
要不用驱动精灵把那个驱动备份,省的麻烦继续安装

网友I:
正常,你的不是正版,重新安装pojie软件

网友J:
重装驱动试试看

网友K:
我的也是,定期激活就行。

网友L:
重新激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