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梁和门式起重机的吊装就位流程

楼主(2020-06-13):
不同类型的起重机械是指不同的起重作业程序,通过比较单梁起重机和门式起重机的起重过程可以看出。

一般来说,各种起重机的提升步骤是先安装驾驶室,然后再安装主机。但是与单梁起重机不同的是,当主梁高于驾驶室高度时,吊运会暂停。同时,将司机室移到起重机下方,安装在横梁下方,螺栓必须拧紧并焊接牢固,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如果司机室的安装会影响起重机在空间内的旋转定位,那么司机室的安装应在起重机就位后进行。

门式起重机的吊装过程是正常的,驾驶室安装结束后,将起重机提升到超过轨面200mm左右后,停止各自提升用的卷扬机;然后启动牵引卷扬机,使两根控制起重机旋转的钢丝绳一松一紧,并按方案规定的方向缓慢旋转,旋转到起重机纵向轴线与起重机轨道垂直位置时,停止上升。

此时,必须观察起重机两端行走轮是否在轨道上方,然后启动起重机,使起重机缓慢下降,直到起重机行走轮在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