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润滑与不需润滑的组件都是哪些?

楼主(2020-06-13):
龙门吊使用过程中,是需要保养的,而保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润滑,但是同样是作为龙门吊的组成部件,有的是缺了润滑脂不行的,但有的正好相反,是不适宜加注润滑脂的。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龙门吊哪些部件适合加润滑脂,哪些部件不适合加润滑脂吧。

需要润滑脂的当然是龙门吊上的运动部件,而不适宜加注润滑脂的,则有万向节十字轴、钢板弹簧、轮胎螺栓螺母、橡胶件等等。如果在十字轴的滚针轴 承加注润滑脂的话,会造成十字轴的过早损坏;由于钢板弹簧使用时会产生挤压,所以一旦加注润滑脂就很容易从钢板间被挤出;同时易粘附灰尘;将使钢板弹簧很快地锈蚀,降低钢板弹簧的使用寿命。

由于螺纹间就具有自锁的特性,因此一旦涂抹润滑脂就会使螺栓联接的自锁性能变差,从而出现因螺母松动而造成严重事故。橡胶件不能涂润滑脂就更容易理解了,试验证明,当橡胶件与润滑脂接触的时候,会加速橡胶件的老化和永久变形等,从而影响到橡胶件使用性能和使用寿命,使得起重机故障频发。

了解以上龙门吊哪些部件适合加润滑脂与不适合加润滑脂之后,大家是不是对龙门吊的保养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了?其实龙门吊在平时的使用中也是有好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想了解相关信息请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相关文章推荐。

网友A(2021-08-19):
钢丝绳需要润滑的

这种露天工况,钢丝绳难免接触雨水;雨水渗透到钢丝绳内部,会腐蚀内部,从内部断裂的钢丝绳比较可怕

woerner钢丝润滑设备,采用高压渗透的方式,将滑油填充在钢丝绳内部,从而降低钢丝被腐蚀的可能性

woerner采用气动润滑泵/电动润滑泵,将润滑器固定于钢丝上,缓慢放出钢丝绳,即可完成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