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伺服电机编码故障措施

楼主(2020-06-13):
一、元件布局

编码器在现场安装时,不能与变频器变压器电磁阀等高干扰源设备装在一起,保持10cm的间距,或是加装金属隔板来隔离。

与编码器通讯的模块,在电气柜内安装时,不能与变频器接触器等高干扰源元件或是频繁开断的开关元件安装在一起,保持3cm的间距,或是加装金属隔板来隔离。

二、接地保护

电缆的屏蔽层应在信号接收端作单端接地,防止两个接地点之间的漏电流损坏电缆

如果电缆的屏蔽线不能达到很好的接地保护,需要连接一根单独的接地线来做屏蔽

接地长距离连接时,需要在产品外壳和接地点之间添加黄绿线,作为等电势补偿线

三、编码器通讯电缆在布线时,需要注意

1.通讯电缆必须远离电机、变压器、变频器等严重磁场干扰设备;

2.通讯电缆必须与电源电缆、大功率电缆及高噪电缆分开铺设,最好使用屏蔽良好的金属电缆管套;

3.电柜内与其他电缆保持最小间距2cm,电柜外间距50cmz;

4.电缆要合理布线,避免预留电缆过长,造成线槽阻塞;

5.为避免耦合干扰,应尽量减少信号电缆与功率电缆平行走线的可能;

6.电缆应尽量安排在距离金属部件近的位置,例如控制柜面板、横梁和金属导轨等;

7.必须使用金属电缆支架,并保证支架连接处导通相连接地;

8.若空间受限,请使用金属隔板、金属套管及金属线槽,并保持良好接地;

四、电气安装

在现场的实际应用中,我们会在安装上遇到各种问题,包括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的,如果不注意或是做的不规范,都会影响编码器的正常使用和寿命,以下的指导说明在安装上做了详细的说明,更能有助于我们的应用体验。

五、电气接口

每种电气接口有各自的特点,也有不同的波特率和传输距离,可以根据现场具体的应用环境来选择,实际传输距离与传输速率、编码器及通信线缆的安装干扰环境、接地、线缆选材等有很大关系。

六、电缆布线

编码器的导线要根据参数表的电气说明来连接,不使用的导线应单独绝缘包扎或增加绝缘套,避免出现因与其他信号或电源线短接而损坏编码器。

编码器电气接线必须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带电拔插连接头或电缆,极易损坏编码器。

供电电压必须在额定值的范围内,过高电压的长时间使用对编码器有损害。

供电电源电压必须稳定而波动不大,不要与高干扰元件(如变频器、电磁阀、接触器)共用电源,也可以使用滤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