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停车”和“制动”区别

楼主(2020-06-13):
一、电阻能耗制动的工作方式

电阻能耗制动采用的方法就是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两部分,即通过内置或外加制动电阻的方法将电能消耗在大功率电阻器中,实现电动机的四象限运行。该方法虽然简单,但有如下严重缺点。

二、变频器自由停车

惯性停车,即是自由停车。当以关断电源、切断运行控制信号等方式使变频器的立即停止输出之后,电机以其自身运转时产生的惯性继续滑行,直到停止转动,这种方式不会对变频器内部产生回馈电压。

我门设置自由停车,正向反向旋转,然后运行到50HZ,停车后三秒,反转50HZ,会出现限流才对,不报过流。这个电流能不能限制住?有多大的电流?我测试的时候报过流。说明,变频器带电机,电机空载。正常运行30几个电流。

变频器接到停机命令后,立即中止输出,负载按照机械惯性自由停止。变频器通过停止输出来停机, 这时, 电动机的电源被切断, 拖动系统处于自由制动状态,由于停机时间的长短由拖动系统的惯性决定, 故也称为惯性停机。

变频器通过停止输出来停车,此时,电动机的电源被切断,拖动系统处于自由制动状态.由于停车时间的长短由拖动系统的惯性决定,故称为惯性停车.在惯性停车时应注意不应在电动机未真正停止时就启动,如要启动应先制动,待电动机停稳后再启动.这是因为启动瞬间电动机转速(频率)与变频器输出频率差距太大,会使变频器电流过大而损坏就频器的功率管。

三、变频器制动停车

制动停车,即是斜坡停车。制动停车又分为直流制动,动力制动,回馈制动,混合制动,抱闸机械制动等方式。

选择变频器的停车方式根据现场要求的停车时间有关,通常停车时间要求小于自由停车时间时,选择制动减速停车。

直流制动(就是给电通入一定的直流电);动力制动(用电阻耗能);混合制动(直流制动+动力制动);回馈制动(将发电电流注入电网);抱闸机械制动。

停车分斜波停车和自由停车(快速停车也是斜波停车,只是斜波较陡而已)。

制动也有机械制动(如抱闸)、能耗制动(制动电阻、反接制动、直流制动等)、回馈制动等。是否需要制动和电机运转状态有关,斜波停车时当要求的停车时间小于自由停车时间时就需要使用制动;电机正常运转时有时也需要制动,如吊钩下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