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日常维护方法

楼主(2020-06-13):
  伺服电机主要作用在于可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被广泛用于机械设备、包装设备、纺织设备、工业机器人等行业。一下是伺服电机的日常维护方法,、

一、日常使用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1、伺服电机在有油和水的场所的保护措施
  A:伺服电机可以在受水或油滴影响的场所使用,但是它不是全防水或防油的。因此, 伺服电机不应当放置或使用在水中或油侵的环境中。
  B:当伺服电机连接到一个减速齿轮,操作过程中应当加油封,以避免减速齿轮的油进入伺服电机。
  C:伺服电缆不可浸没在油或水中,会导致电缆烧毁,造成安全隐患!

2、伺服电缆应当怎样减轻应力
  A:确保伺服电机不会因为外部弯曲而引起的力量或自身重量而受到力矩或垂直负荷,尤其是在伺服电缆出口处或连接处。
  B:在伺服电机移动的情况下,应把电缆(就是随电机配置的那根)牢牢地固定到一个静止的部分(相对电机),并且应当用一个装在电缆支座里的附加电缆来延长它,这样弯曲应力可以减到最小。
  C:伺服电缆的弯头半径尽可能做大。
3、注意伺服电机允许的轴端负载
  A:确保在安装和运转时加到伺服电机轴上的径向和轴向负载控制在每种型号的规定值以内。
  B:在安装一个刚性联轴器时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过度的弯曲负载可能会导致轴端和轴承的损坏或磨损
  C:最好用柔性联轴器,以便使径向负载低于允许值,此物是专为高机械强度的伺服电机设计的。二、伺服编码器故障现象

1、电机强烈振动、抖动,甚至啸叫,要看编码器损害的情况。

2、电机也可能一点也不动,点动操作不了

3、伺服驱动器出现过流、编码器故障等提示。

   当以上现象出现时则需要去核实你的马达手册,检查你的编码器类型设置是否与实际匹配,检查一下接线是否全部正常,伺服编码器连接线必须采用屏蔽双绞线,如果线路没有问题就要考虑编码器是否烧坏了,有条件就换一个电机试一,没有备件就只能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对伺服编码器维了。一定要仔细检查线路,很多都是导线导致。

网友A(2023-09-27):
学习了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