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个设备的电流有错误,应该怎样查?

楼主(2020-06-13):
博途V15的编写的PLC。力控7.2写的组态。

现在在组态界面上,一台设备的2个电机,在断电情况下,一个模拟数值在-1,0,1A之间徘徊。这是正常的。

另一台电机则在40和41A之间波动。这肯定有问题。我想知道应该如何查找问题。

虽然只是显示有问题,不影响电机工作。但我觉得弄懂它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其他的干扰的信号导致的,里面有变频器吗。。。

网友B(2020-09-11):
这个不难找啊,

模拟量采集回来、干扰或接线参考电位引起的比较大;

你的用的是什么检测方式把电流采集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