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子和触点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6-13):
怎么设置端1592043643(1).png子和触点在同一行或者同一列的时候只显示一个标识符和映像

网友A:
放在不同列,然后拖过去。

或者双击改标识符

网友B:
不是很懂,说的啥子。。难道我理解错了还是我水平不够。。。

楼主:
我是想要图片上这样的效果

引用 网友A:
放在不同列,然后拖过去。或者双击改标识符

网友C:
这个和页面设置中的搜索方向有关哈,我的图纸搜索方向是横向的,所以当同一设备的多个辅助触点或者同一端子排名下的多个端子的插入点放在同一行时,只显示左边第一个的名称,右边同一行的则不显示其设备标识符。我想题主是这个意思。

    同理,将搜索方向改未纵向后,效果就一样了。即只显示纵向第一个的设备标识符,一下的就不显示了。

网友D:
yinguiyao 放在不同列,然后拖过去。或者双击改标识符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