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走到起始点的时候可以发一个信号给上位机吗

楼主(2020-06-13):
DX100 网线连接,TCP已经调通,伺服也可以控制,现在机器人程序里有 wait IN#(1)=ON ,如何给机器人一个通用输入的ON信号,API是什么呀,一直找不到。

网友A:
安川机器人可以在程式里输出通用信号给外部设备,也可接受外部设备输入的通用信号,按照说明书IO表接线,然后在程式里输入相应IO指令即可。

网友B:
emmm,你是需要一本DX100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机器人可以在程式里输出通用信号给外部设备,也可接受...

您好,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请问网线连接,上位机如何给机器人一个通用输入的ON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你是需要一本DX100手册吗?

您好,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请问网线连接,上位机如何给机器人一个通用输入的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