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与plc的通信cx-server报告一个未知错误

楼主(2020-06-14):
电脑安装的是微信图片_20200613234329.jpg9.74版本,用以太网连接PLC时提示无法打开与plc的通信cx-server报告一个未知错误,能用USB连接PLC,

网友A(2020-07-31):
PLC--自动在线---CP1内置以太网在线--HUB连接(或者直接连接,需要设置内置以太网地址)

网友B(2020-06-15):
开着杀毒装软件了吧

网友C:
是不是IP地址设置不正确。

网友D:
检查IP是否是软件上设置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IP地址设置不正确。

是点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