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下载程序时都会无法访问节点

楼主(2020-06-14):
为什么每次下载时都会无法访问节点。PG/PC接口都试过了, 组态也试过很多次了,重装过系统.节点无法显示而且报错:

连接到企业网络或直接连接到互联网

的设备必须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例如通过使用防火墙或网络分段。

网友A:
PC和PLC不在同一个网段,自然连不上了,把PC的IP改到PLC同一个网段就好了,或者适配器选择TCPIP Auto

网友B:
你pg  pc  接口用的是虚拟网口  好像  不是你实际硬件的网口     这个是我的  电脑的网卡  你要选择你电脑的网卡

网友B:
先ping  一下  看实际物理连接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