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称仪表传感器对接方式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14):
计量称仪表所取得信号有0-10毫伏重量信号和速度脉冲信号,重量信号有现场的称重传感器提供,传感器为仪表供电四线制。称重信号与速度脉冲信号采用信号屏蔽缆连接到仪表,长度约250米。想把重量信号有信号缆改为光纤传输,也就是仪表只接收0-10毫伏信号而不用提供称重传感器的励磁电源了,改造后会出现称重信号失真的情况吗。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潍坊天晟仪表,原来改的无线传输,将传输回来的毫伏信号接到仪表的信号输入端,仪表给称重传感器的励磁电源悬空不接线运行一会就会出现仪表信号失真,但用万用表测量信号正常。不知道这种仪表是怎么检测信号的和仪表给传感器的电源接不接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