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的PC电缆和USB电缆的区别

楼主(2020-06-15):
200smart的PC电缆和USB电缆的区别,和串口助手通讯用哪根线,自己焊接线可以不

网友A:
S7-200SMART自带网络端口和一个485端口,只用本体不加信号板和模块的话一般通讯都用网线直连或用USB转485通讯线,自己焊的话只有焊USB转485的通讯线而且前提是你会弄USB插头。不太明白跟串口助手通讯做什么,要是不能用网线的话,个人建议是直接买USB转485接头

网友B:
串口通信调试的话,买一根USB转RS485电缆就可以,电缆的485+、485-分别接PLC的485通信口的3和8脚即可。

网友C:
个人建议是直接买USB转485接头.其实不用USB 现在基本上PLC一根网线替代所有的东东

网友D:
买个USB转485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是直接买USB转485接头.其实不用USB 现...

用网线如何进行串口通信调试?

网友E:
200smart除了c开头的经济型没有网线口,其他都有网口,直接网线连接电脑,是最佳方案,速度快,没干扰,简单方便。经济型只能买485转usb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00smart除了c开头的经济型没有网线口,其他都有...

楼主问的是串口通信调试用什么电缆,这又跟PLC是否带网口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是直接买USB转485接头.其实不用USB 现...

楼主问的是串口通信调试用什么电缆,这又跟PLC是否带网口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F:
让我想起来当年用的西门子200了。usb转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