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常见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20-06-15):
今天小编就简单的给大家教几招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一些故障解决办法。

1、首先是电源灯可以正常的亮 但是TM灯不会亮要不就是一直亮,这个时候可能是信号电路没有接好导致的或者就是驱动的能力还达不到要求,这样步进电机也不会旋转。

2、OC灯可以亮其实这个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自身的保护,因为可能你的电流过大导致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看看哪里有问题线路,电源不能太低了,需要重新通电。

3、电源灯就是不亮这个很可能是电源的故障,,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检查供电的电路电源了是不是有其中的一根线出现断裂了。

4、步进电机轴出来的力矩不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了,有可能就是电流小但是电机过大了导致步进电机损坏了,这个时候需要调大电流。

5、电机一直在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这个说明MF信号的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调整MF信号电路了,这样才可以去解决了。

6、电机一直震动,找时候有可能就是信号电压,第所导致的,这个时候需要去提高导通能力了,需要去利用电机的的震点去错开这个震动频率然后去容易交换同一相了。

7、电机的转动方向出现错误,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的错误是,线接错了,把先对调看看,或者是电机线出现断路了,如果有也要去检查如果去接对了,还有就是信号可能出现被干扰了,这个时候需要去排除这个干扰问题了。

8、步进电机出现丢步的位置走步不准了,这个时候,去看看屏蔽线是不是松掉了,有没有接地,还有细分是不是正确的去设置了,如果没有设置好就需要去设置正常了,电流小也有可能这个时候加大电流。

9、电机堵住了不旋转,这个时候应该是电机的扭矩力太小了,需要去选择大扭矩的电机了,还有就是加速的时间过于太短了,加大加速的时间,电压过低了还有就是电流需要去加高一点点了,提高电流与电压,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10、报警并且出现指示灯亮,这个时候电压可能是过高了需要去检查电压,还有就是检查电源,驱动器损坏了也有这个可能,需要去换新的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