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软件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0-06-15):
请教下 懂得的朋友。

TM218,我想寄存器设置个值,每次重启都可以读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 或者如何设置。

我设置在MW里面,但是每次上电都会降MW里面数据清零。所以数据就丢失了。

请问有么有类似单片机EEPROM,掉电后数据还能保存的。求教 谢谢。

网友A:
楼主,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2/659410_1.shtml

网友B:
你可以把数据保存在永久内存区,自己建立一个那个P开头的类型变量表,就是固定永久变量区。也可以搜帮助里面可以找到的,那个下载程序也不会清零的。好像是permanent 这个吧 我好久没用了

网友C:
可以设置掉电保持记储器,掉电后值就不变了。也可以设置个初始值,每次开启就是这个数值。

网友D:
兄弟,你说的是不是断电保持变量。

另外一种下载程序了还在的,施耐德叫持久变量。

断电保持很简单,变量表里把retain 勾上就行

网友D:
另外一种下载程序也不会清零的,必须在这钉子一样的Pxxxxx里建立

网友D:
注意tm218有点简陋…断电保持(保留数据)和下载程序后保持(永久性数据)的空间十分有限,稍微用用满了。

网友E(2022-03-07):
PLC有配电池吗?而且停机时间不宜太长,比如超过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