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程序:西门子S7-200Smart和单片机ModbusTCP通信PLC程序分享

楼主(2020-06-15):
分享程序:西门子S7-200 Smart和单片机Modbus TCP通信PLC程序分享

一、主程序:

1、网络1:

Modbus TCP Client

1、系统块设置ST40固定IP地址:192.168.1.150

2、Req使用上升沿触发

3、Connect使用sm0.0接通,不通过指令断开连接

4、IPAddr1-4参数填写单片机作为服务器的IP地址:192.168.1.120

5、IP_Port填写服务器端口号

6、RW=0设置模式为读参数模式

7、Addr=40001,表示寄存器数据地址从40001开始

8、Count=6,表示6个字

9、Dataptr:&VB20表示通信读取过来的数据放至VW20开始的区域,长度由count决定

2、网络2:

查看错误代码

完成位为1且error字节不等于0时,错误字节数值传送至未使用区域,以获得错误代码

3、网络3:

mConnected=1表示已经建立连接

二、程序提供下载:

网友A:
给楼主点赞,学习一下通讯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C:
请教,m0.1不包含在mb1里面吗?不重叠了吗?

网友D:
西门子S7-200Smart和单片机ModbusTCP通信PLC程序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m0.1不包含在mb1里面吗?不重叠了吗?

m0.1包含在mb0里面,mw0才包含了m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m0.1不包含在mb1里面吗?不重叠了吗?

MB0包括M0.0-M0.7

MB1包括M1.0-M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