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报警求助

楼主(2020-06-15):
库卡机器人报:未遵循制动斜坡,然后报一堆确认伺服误差,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导致的。请教一下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检查控制柜到本地的连线

网友B:
貌似速度太快时会出现这个问题,减小定位精度或者减小减速度试试

网友C(2023-01-02):
优化程序

网友D:
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