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学PLC编程的?能否分享一下是如何学习的?

楼主(2020-06-16):
有没有自学PLC编程的?能否分享一下是如何学习的?也就是说是购买视频教学学习还是参加网校学习?或者是购买书籍学习?现在我准备自学PLC编程,没有一点头绪,请前辈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同问,同问!我以前大学学的是工业自动化 专业,可是毕业后从来没搞过工控了,但是一直接触使用电气设备,基本的电气原理了解,最近在网上找视频尝试重新学起来

网友B:
如果产品是简单的控制,只需在淘宝上找个最小PLC,与HH54P继电器一样大的简单PLC就可以了,花钱少,见效快

网友C:
当地有培训班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边看书边学习,效率提高很快!

看书掌握指令和技巧,实战提高应用

网友E:
d3c6548901691e759a74edeaf04313b.png1、明确是否要学习;

2、是否有电气相关的工作;

3、要学习哪个派系的PLC:三菱、富士的日系,西门子、施耐德的欧系,ABB的美系;

4、短期要掌握的目标:基本逻辑指令的应用、模拟量及PID、精确定位及通讯中哪一个;

5、要是没有实践环境不要想着跳过基本逻辑指令的应用,去学其它;

6、没项目的情况下会有1到2年的小白期,没人带可能是3到5年。

网友F:
自学难度还是挺大的,可以考虑找下培训班系统化培训比较好,启程自动化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G:
有基础就很快,最好要有项目实践

网友H:
可以在哔哩哔哩上面找视频自学,我就是,现在除了通讯不是很懂,其余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I:
有电工基础可以网上自学

网友J:
首先要有兴趣,第二要有信心,第三如果没有电工操作证,先去考一个,玩电安全第一,应该没有专门只编PLC程序的工作。如果有电工安全知识,跳过第三。如果具备上述三点,我可以教你一个速成的方法。

网友K:
先从简单的学起吧,如西门子的先学SMART , 然后再学1200之类的

网友J:
免费教的啊。帮助他人,愉悦自己。

网友L:
PLC是为产品或者工程项目服务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免费教的啊。帮助他人,愉悦自己。

网友N:
网上找视频看,如果光看书,没人讲的话会比较枯燥,特别是数据类型啥的,绕来绕去的,容易懵逼。后面写程序学模拟量啥的最好要有PLC实际操作,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我前阵子刚学完200smart,是在培训学校学的,有两个设备练习,编好程序感觉看哪哪OK,上机实际运行就歇逼了,总是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卡住,所以还是要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行

网友O:
240313957来我教你

网友P:
看编程手册,各个模块使用手册。先画好流程图,再编辑。

网友Q:
报个班吧  没时间就报个网上的  有空去学学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网上找视频看,如果光看书,没人讲的话会比较枯燥,特别是数据类型啥的,绕来绕去的,容易懵逼。后面写程序学模拟量啥的最好要有PLC实际操作,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我前阵子刚学完200smart,是在培训学校学的,有两个设备练习,编好程序感觉看哪哪OK,上机实际运行就歇逼了,总是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卡住,所以还是要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行

先从基础学起。

网友S:
可以教你,在宁波

网友T:
找个 工作接触PLC程序编程的,做学徒吧。有人带,有交流,还有实践,

网友U:
https://share.yangbentong.com/5eec28bd392fa93082149cdf

先下载下三菱的PLC教学软件,里面都是电脑模拟还有动画,了解下基本梯形图的编写和逻辑。

网友V:
     没有师傅,全靠自学。花费的时间较长,不知道你能坚持的下来不?一台电脑播放视频,一台电脑装上是编程软件跟着视频编程练习,因为没人指点,一点小问题,可能要忙上一两天,还不一定有答案

网友W:
最好有点电器和计算机基础,先找个厂子干,多看现场的硬件和网络分布。1、先看下工艺控制要求2、找到图纸了解I/O点分布,没事时多看程序,有故障多出现场,都是干活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