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追剪问题

楼主(2020-06-16):
用A2伺服做了一个追冲一体的程序    和伺服走的是485通讯    现在是在1根料上相当于有3种长度 (300  610  360)   问题是脉冲不能及时送到凸轮里面   导致切第二种长度的时候不能按照设定的长度去执行 ,这样的话一根料上   就会出现2次长度不能按照设定长度来执行动作    我开始的时候是切的时候切换长度脉冲     不行    后来改成同步的时候   还是不行难道是A2的凸轮只能执行单一长度循环的追剪吗?对于可变长度的追剪实现不了 ?

我现在是开始执行一个齐头长度   齐头长度执行完就执行下个长度   下个长度执行几次   次数达到执行下个长度   完成之后一根料结束   开始不断循环   达到设定产量停止   都是在运行中改变     我现在是第一个长度执行完   第二个长度也给过去了   由于通讯时间什么的   没有写进去凸轮里面    不能马上在下一个周期去执行     要在下下个周期才能执行了   这样的话   动作就不对了,而且我做的这个还是固定孔距,没有一个孔距一变    那样的话肯定更实现不了。我之前查的资料说在追剪拉回钱2s内写入长度就可以实现,我现在是在同步的时候就写,就是通讯有延迟也应该够了啊,而且我在追剪拉回前最少有0.6s的模具动作时间啊,时间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出现问题呢?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追剪改切长是很基本的,

可参考这个帖子 => A2追剪方案

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剪改切长是很基本的,可参考这个帖子 => A2追剪方...

这个是固定长度的追剪    即使是改变长度也停下来设定完长度重新开始追剪。我现在做的这个是在追剪的过程中动态改变长度的   我一根3000长的料   先走300齐个头,按照610的孔距冲4个孔  在走360冲切   一根料结束    开始下根料的生产   这样的不断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剪改切长是很基本的,可参...

追剪凸轮运行,只是令工作台与工件维持等速,此时可以迭加增量定位命令,来调整每个冲孔的位置,等所有加工完成,凸轮脱离再用绝对定位将工作台拉回起点即可!

可以参考 => 同步追踪方案

再迭加每一冲孔的增量定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往事诉风  引用 网友A:...

迭加每一冲孔的增量定位 ?   那冲孔的个数增加增量就要增加啊  ,关键是冲孔的个数是变数    随着料长的变化    冲孔的个数是也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