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和串口、COM口、UART口,TTL区别详解

楼主(2020-06-16):
目前通信设备的接口类型有串口、COM口、UART, TTL等,今天我们就来具体来看看这些接口之间的区别:

      1、 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而TTLRS-232RS-485是指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2、接设备的时候,一般只接GND RX TX。不会接Vcc或者+3.3v的电源线,避免与目标设备上的供电冲突。

  3PL2303CP2102芯片都是常用的USBTTL串口的芯片,用USB来扩展串口(TTL电平)

  4MAX232芯片是TTL电平与RS232电平的专用双向转换芯片,可以TTLRS-232,也可以RS-232TTL

  5TTL标准是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1(+5V电平)RS-232标准是正电平为0,负电平为1(±15V电平)

  6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RS-232,RS-485,串口,COM口,UART口,TTL

  串口、COM

  COM口即串行通讯端口,简称串口。一般我们见到的是两种物理标准。D9针插头,和4针杜邦头,是个USBTTL串口的小板,可以用USB扩展出一个串口。对于使用笔记本或者没有COM的台机开发的嵌入式工程师来说就是必备工具。除了可以使用串口给MCU下载程序外,还是辅助调试程序的神器。

  RS232特点

  RS-232是现在主流的串行通信接口之一。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RS232接口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3—-15V;逻辑“0”+3—+15V,噪声容限为2V。即要求接收器能识别高于+3V的信号作为逻辑“0”,低于-3V的信号作为逻辑“1”TTL电平为5V为逻辑正,0为逻辑负。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比特率为20Kbps;因此在51CPLD开发板中,综合程序波特率只能采用19200,也是这个原因。

  (3)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15米左右。

  RS485

  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1219),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设备网络。

http://www.alotcer.com/index.php?c=article&id=1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