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应该怎么去设置?

楼主(2020-06-16):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步进电机在使用中应该怎么去设置,那么还是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需要去考虑到这个步进电机的一个驱动能力的、还有就是机械装配的一个摩擦了、所以机械部件的这个承受能力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去在各个厂商的这个参数中去进行修改这样的话各个轴的最大转速,这样一来对这个机床用户来说的实际使用的时候这三个轴的最大速度是会进行去限制的,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如何进行设置的那么接着朝下看看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需要去设置一个自动加油的这个参数了(比如设置得小一点,如是5秒加一次油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是不是在自动加油还有就是不是正确的,要是正常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看自动加油的这个参数去进行设置到一个实际需要的参数位置。

在有就是去根据这三个轴零点之间的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去进行设置基本上厂商的参数中的那个是回机械原点参数,所以说当这个设置正确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运行操作了,那么菜单中的这个就会回到这个机械的原点了,首先是这个单轴回,然后如果是运动方向正确的话,那么就会继续的去回,不然的话就需要去进行停止了,这样去重新设置厂商参数中的那个回机械原点方向了,这样就可以直接到所有轴都可以回到的这个机械原点了。

所以我们在测定有没有丢失脉冲,可以用非常直观的方法去进行了解,首先是用一把尖刀在这个工件毛坯上点一个小点,然后把这个该点设为一个工作原点,去进行抬高Z轴,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把Z轴坐标设为0了,就这样反复的使机床去进行运动,这样就好比如空刀去跑一个典型的加工程序(但是这里最好是包含三轴联动的),可以在加工之中暂停以及直接去停止,然后在回到这个工件原点,之后再缓慢的去下降到Z轴,之后去看这个刀尖和毛坯上的点是不是比较吻合的,要是有偏差的话,请可以去检查步进驱动器接收脉冲信号的这个类型了,然后在去检查端子板与这个驱动器之间接线是不是有问题的。

同时要去校验这个电子齿轮与这个脉冲当量的设定值是是不是匹配合适,我们可以在机床上面的任意一根轴上去做个一个标记,之后在这个软件中去把这个点的坐标设置为工作零点,然后在去直接输入指令、之后在点动或者手轮去看工作方式使这个轴的走像这个固定距离,然后我们可以去用游标卡尺去测量这个实际距离与软件中的坐标显示距离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