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故障原因排除

楼主(2020-06-16):
一、通电后伺服电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故障原因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

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故障排除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

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机配合;

④改正接线。

二、通电后电机不转有嗡嗡声

故障原因①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④电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⑤电源电压过低;

⑥小型电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⑦轴承卡住。故障排除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⑤检查是否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⑦修复轴承。